设置IAP空间大小

楼主(2022-02-03):
通过U1去设置IAP空间大小?是可以由用户程序动态修改的(即修改IAPLB的值),那么也就是说利用可以使用U2烧录程序,IAP空间的大小在用户程序里面设定即可

网友A:
没有问题

网友B:
请问U1是什么啊

网友C:
没搞懂想说啥?

网友D:
还可以通过什么方式进行设置呢

网友E:
不能动态修改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