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 有没老哥帮我开发设计个usb模拟采集模块有尝

楼主(2022-02-04):
usb方口数据模拟采集模块,模拟经过的数据,保存为文本格式?通过手机蓝牙下载,蓝牙加放大器距离要远,要求,不影响原数据传输,保存文本格式带加密功能,要通过密码解密,10秒内没内容经过自动保存,这个可以通过蓝牙app设置多少秒内,自动保存带时间搓天时分秒,最低功耗通过原usb数据线+-供电,通电就开始工作,sd卡储存,蓝牙app软件可以删除下载sd卡里面数据,设置里面配置,比如时间,蓝牙隐藏定时开启,加密在程序里面加,通过软件解密成原数据,

网友A:
说白了,开发固件,硬件,APP,没有30K,没人会接的。

楼主:
你是**吗,还3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说白了,开发固件,硬件,APP,没有30K,没人会接的。

30K不就是3W嘛!不可能吧,是30W吧

30W个人接单有点高,对公司来搞不高。

网友B:
每次看到这吓人的项目和吓人的报价,感觉自己很渺小(只会一点点东西),同时又感到够满足了(尽管只会这点东西,还是觉得才3万就干这么多工种,完全不值得)真有这样的人么,会这么多技能,还看得上这3万么?我感觉这种人已经是在做慈善了,助人为乐不为己。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每次看到这吓人的项目和吓人的报价,感觉自己很渺小(只会一点点东西),同时又感到够满足了(尽管只会这点 ...

都是用模块凑的。以前不懂,后来发现wifi,蓝牙模块淘宝到处都是,都有现成代码。核心就是代码将各个模块组合起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都是用模块凑的。以前不懂,后来发现wifi,蓝牙模块淘宝到处都是,都有现成代码。核心就是代码将各个模块 ...

长见识了,受教了。不过还得搞APP。我是觉得一个人弄出这个来,还是不得了。想起华为天才少年几个月弄个自行车那事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长见识了,受教了。不过还得搞APP。我是觉得一个人弄出这个来,还是不得了。想起华为天才少年几个月弄个 ...

不懂的电子客户,在描述产品研发都是这样的。
从客户的描述来看,功能偏向嵌入式这一端(非常接近数据库的功能了),然而他的这些需求,在手机端很容易,矛盾在这里。
功能移到手机端,成本转嫁到他的客户身上,这个产品成本就下来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都是用模块凑的。以前不懂,后来发现wifi,蓝牙模块淘宝到处都是,都有现成代码。核心就是代码将各个模块 ...

底板和驱动代码还是要自已写。用模块本来是第一的。用原厂IC来搭,太没有效率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底板和驱动代码还是要自已写。用模块本来是第一的。用原厂IC来搭,太没有效率了。 ...

客户需求,粗看是个可以蓝牙遥控的usb供电的数据采集装置。
蓝牙主要是个管理功能?
数据采集仪是可以脱离手机独立工作的?
如果数据采集不独立,需要手机来存储,这种方案硬件没什么东西。成本也低。
usb口插入电脑,数据文件直接跟U盘一样。
主要分析客户核心需求,核心需求抓住了,以后扯皮少。抓不住,那就有的扯。
同时客户的弹药有限,开发进度,抓住核心功能,有的也是可以妥协的

网友D:
有一种蓝牙万用表,京东卖。接近需求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客户需求,粗看是个可以蓝牙遥控的usb供电的数据采集装置。
蓝牙主要是个管理功能?
数据采集仪是可以脱离 ...

离题**
楼主要的是“USB通信数据加密窃听——>无线发送出去”
这玩意搞出来了,装一个到竞争对手的打印机、投标公司的打印机……简直爽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