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8F45K80串口打印乱码

楼主(2022-02-04):
void USART_Init(void)
{
    TRISCbits.TRISC6=1; // 输出引脚   TX
    TRISCbits.TRISC7=1; //输入引脚    RX
    TXSTA1bits.TX9=0;//选择8位发送
    TXSTA1bits.SYNC=0;//异步模式
    TXSTA1bits.BRGH=1;//设置为高波特率
    TXSTA1bits.TXEN=1;//传输使能
    RCSTA1bits.RX9=0;//设置为8位接收
    RCSTA1bits.CREN=1;//设置为连续接收
    RCSTA1bits.SPEN=1;//使能串口1
    BAUDCON1bits.BRG16=1;//16位波特率发生器
    SPBRGH1=0x0;//设置波特率115200 误差-0.08%
    SPBRG1=0x8A;
    printf("USART初始化完成\n");
}

void USART_SendData(unsigned char tx_data)
{
    TXREG1 = tx_data;
    Nop();
    while(TXSTA1bits.TRMT ==0);// loop
}

不知道为什么打印出来全是乱码的,还有怎么定义才能用printf啊,求各位大神解答。

网友A:
应该是波特率没有配对。你用MCC生成一个,做个对比就能看出哪里有问题了。

网友B:
应该是波特率问题, 除了用mcc配置然后对比

网友C:
你也可以把芯片收发接到一起,看看能不能收到自己发的来确认程序是否有问题.

网友D:
每次乱码都一样吗

网友E:
看看是否可以自己收发

网友F:
环境干扰大吗

网友G:
用示波器 一看就知道了

网友H:
波特率不匹配吗

网友I:
要用printf,需要重定向putc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