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无损耗测量电池的电压?

楼主(2022-02-04):
测量电压都是分压测量的,但是分压电阻经常放在电池两端都是增加电池的自耗电的

考虑加一个MOS管加在电池的正极,然后接分压电阻,要测量时将MOS管导通,测量完将MOS管关闭,不知道有什么好电路?

CSM32RV20 芯片满足你要求

网友A:
这个要看待测的电压有多高,关键在于管子的耐压能否满足,电路倒是非常简单,NMOS管接在分压电阻与地之间即可,PMOS管接在电源与分压电阻间。

网友B:
电阻分压 搞到上兆(如果不影响)
另一个办法就是Pmos控制正极,再分压,
或者就是从其他受控电源 引线采集,没必要单独搞一个开关的

楼主:
电池电压4V,允许自放电<1uA,那么分压电阻共4MΩ,分压低电阻处并联高阻电容去采样,好像这样还是行的通的,这样最简单了

MOS管感觉复杂,我再想想怎么驱动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池电压4V,允许自放电

这种优点就是不需要额外的IO去控制开关分压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