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汉字刷不出了

楼主(2022-02-04):
8*16的ASCII码和16*16的中文都可以显示   为什么我我提取成12*24的ASCII码和32*32的汉字  就刷不出来了呢

网友A:
怎么切换,怎么闪烁

楼主:
void TFT_PutChar12x24(unsigned short Xpos, unsigned short Ypos, char c, unsigned int fColor, unsigned int bkColor)
{

  unsigned short i=0,j=0;
  unsigned char tmp_char=0;

        for (i=0;i<48;i++)
        {
                tmp_char=ASCII12X24[((c-0x20)*48)+i];
                for (j=0;j<24;j++)
                {
                        if ( (tmp_char >>23-j) & 0x01 == 0x01)
                        {
                                TFT_SetPoint(Xpos+j,Ypos+i,fColor);     /* ×Ö·ûÑÕÉ« */
                        }
                        else
                        {
                                TFT_SetPoint(Xpos+j,Ypos+i,bkColor);    /* ±³¾°ÑÕÉ« */

                        }
                }
        }
}
这就是刷12*16的ASCII码  刷出来乱码

/********************************×Ö·û´óС8*16************************************************************/
void TFT_PutChar8x16(unsigned short Xpos, unsigned short Ypos, char c, unsigned int fColor, unsigned int bkColor)
{

  unsigned short i=0,j=0;
  unsigned char tmp_char=0;

        for (i=0;i<16;i++)
        {
                tmp_char=ascii_8x16[((c-0x20)*16)+i];
                for (j=0;j<8;j++)
                {
                        if ( (tmp_char >> 7-j) & 0x01 == 0x01)
                        {
                                TFT_SetPoint(Xpos+j,Ypos+i,fColor);     /* ×Ö·ûÑÕÉ« */
                        }
                        else
                        {
                                TFT_SetPoint(Xpos+j,Ypos+i,bkColor);    /* ±³¾°ÑÕÉ« */

                        }
                }
        }
}
8*16ASCII码  刷出来没有问题

楼主:
这就是刷12*24的ASCII码  刷出来乱码  上面说错了

网友B:
j怎么可以循环24次呢

网友C:
超过16了是不是要换页

网友D:
字库是不是有问题了?看一下存储字库的Flash芯片

网友E:
可能需要重新忘Flash芯片写入字库

网友F:
以后有啥问题楼主可以多在论坛里讨论讨论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