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是不是设置问题

楼主(2022-02-04):
看看是不是设置问题;
void Time0_init (void)
{
TCLK_S=0x00;//系统时钟
TF0=0;//清标志
TL0 = 0x4f;
TH0 = 0xfb;
TR0=0;//禁止定时器0
TMOD=0x01;//方式2
TR0=1;//允许定时器0
}

void Time1_init (void)
{
TCLK_S=0x00;//系统时钟
TF1=0;//清标志
TL1=0x1f;
TH1=0xd1;
TR1=0;//禁止定时器1
TMOD=0x10;//方式2
TR1=1;//允许定时器1

}

void Timer0_ISP(void) interrupt 1
{
TF0=0;
TL0 += 0x4f; 进不来
TH0 = 0xfb;

}

void Timer1_ISP(void) interrupt 3
{
TF1=0;
TL1+=0x1f;进不来
TH1=0xd1;}

void interrupt_init(void)
{IEN0=0x3a;//允许定时器2,EUART,定时器1,定时器0,中断;
IEN1=0x60; //允许PWM中断,外部4中断
EXF0=0x80;//外部中断4上升沿触发
}

void main(void)
{
init_devices();}

void init_devices()
{
EA=0;
CLKCON=0x00; //时钟分频为0并关闭32.768
port_init();
adc_init();
EUART0_init();
Time0_init();
Time1_init();
interrupt_init();
PWM10ms_data=PWM10ms;
EA=1;
}

网友A:
进入不了定时中断,贴中断函数有什么用

网友B:
中断使能标志位,EA=1,ET0=1,ET1=1好像没有写

楼主:
我晕,果然

网友C:
没有开中断 哈哈哈

网友D:
额 原来是这样

网友E:
小毛病引起大问题

网友F:
貌似没有中断使能

网友G:
哈哈 没有开中断啊

网友H:
哈哈 果然是小问题啊

网友I:
千万不能忽视这个

网友J:
千万别忘了总中断

网友K:
这种错误不能犯啊

网友L:
哈哈,所以说要严禁仔细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