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为什么

楼主(2022-02-04):
(图片)

网友A:
startup.a51文件路径改变了。

网友B:
重新指向正确路径。

网友C:
重新编译一下,应该就好了吧

网友D:
删除一下,重新编译。

网友E:
删除后再编译一下

网友F:
文件的路径改变了,造成了这种现象。

网友G:
找不到该文件,路径是不是不对。

网友H:
应该是没找到该文件

网友I:
将startup.a51栓掉,从新加进来就OK

网友J:
重新安装或者是安装目录下不要带有中文目录,最好安装在C盘

网友A:
对,重新编译下就可以了,可能是你改变过路径了

网友C:
重新制定路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