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8F66k22串口中断的问题

楼主(2022-02-04):
我的串口2使用了高优先级中断,单片机连接 了串口屏。串口屏第一步设置一个数据时,后第二步马上切换到另一画面。这时单片机串口2会不进入中断。

网友A:
意思是只进入一次,然后就不进入了?

网友B:
串口2的中断标志位起来了没有?

网友C:
首先,你使用的串口2中断具体是发送中断还是接收中断?
其次,你所谓"串口屏第一步设置一个数据时,后第二步马上切换到另一画面"算是一个什么操作?是上位机向MCU发数据?还是接收MCU发送的数据?请先解释一下,串口屏上的第一步第二步和单片机串口2中断之间的逻辑关联是什么?

网友D:
代码贴上来看看把

楼主:
如果第一步和第二部时间差在0.5秒以上,就不会有问题

楼主:
第一步和第二步都是给单片机发两组数据,数组长度在15字节左右。快速操作的话。单片机的串口2就不接受数据了,仿真查看各种寄存器正常。

网友E:
串口2的接受程序看下

楼主:
void high_priority interrupt my_isr(void){
          if(PIR3bits.RC2IF &&PIE3bits.RC2IE)
        {
        rdata = RCREG2;
        if(Rx_en && RxCounter1 < USART1_R_LEN)
        {
            Usart1_rbuff[RxCounter1++] = rdata;
            if(RxCounter1>=USART1_R_LEN)
                Usart1_r_finish = 1;
            Comdelay = 2;  //20ms?????????????????
        }
        }
}

楼主:
其中Comdelay 在定时中 累减。定时器10ms进入一次,20ms后如果Comdelay 为零。就认为一帧数据结束。然后Rx_en =0;关串口中断,终止接受新数据。并处理数据处理完后,打开串口中断并Rx_en =1;RxCounter1 = 0;

网友F:
我这个程序 如果操作串口屏慢一点。一点问题没有。如果手速快的话,就会出现以上的问题。

网友G:
问题已经定位到 是 接受溢出导致。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会溢出。
接受数组我定义的是100个字节。
#define USART1_R_LEN                100
u8 Usart1_rbuff[USART1_R_LEN]; //
我的串口屏每次操作顶多发给单片机15字节。我把数组改成200字节。照样溢出。

网友E:
先示波器或者usb串口,确保数据出现在物理介质上再研究单片机软件问题

网友H:
有没有看看溢出和帧错误状态?

网友I:
发生Frame Error以后串口就会停掉

网友J:
优化串口处理函数即可。还有架构和框架要做好。

网友K:
没看明白

网友L:
中断里边代码多吗

网友M:
接收溢出不报错吗

网友N:
如何确定是溢出了呢

网友O:
是否可以定义一个动态的呢

网友P:
那估计还是使用的问题

网友Q:
会不会是因为读取不及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