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L136 AD转换问题

楼主:
使用的库函数,为什么偶尔AD转换值会出现很小的值?大情况下很准确!

下面函数为上电初始化AD函数

网友A(2022-02-05):
偶尔一次?

楼主:
一天转换50次,可能出现1,2次

网友B:
转换频率是多少

网友C:
采集固定电压值也是这样吗

网友D:
把转换周期修改成12 ADC时钟8分频 还有一个ADC阻抗也要考虑 建议200K/200K 还没得听到那个客户有这样的投诉  小华代理商 喻生 微信同号:131 6807 9092

网友E:
采样频率和信号频率都分别是多少啊

网友F:
如何考虑阻抗匹配的问题呢

网友G:
加一点延时有可能会有改善

网友H:
给你一个用户指南的ADC图,你应该就能看明白问题出在哪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给你一个用户指南的ADC图,你应该就能看明白问题出在哪里了

我的主频时8MHZ, 然后ADC8分频了,还是会有问题, 还有哪里需要设置

char My_ADC_Init(void)
{
    stc_adc_cfg_t   stcAdcCfg;

    DDL_ZERO_STRUCT(stcAdcCfg);

    if (Ok != Sysctrl_SetPeripheralGate(SysctrlPeripheralAdcBgr, TRUE))
    {
        return 1;
    }

    stcAdcCfg.enAdcMode        = AdcSglMode;                //单次转换模式
    stcAdcCfg.enAdcClkDiv      = AdcMskClkDiv8;             //ADC时钟=PCLK/enAdcClkDiv
    stcAdcCfg.enAdcSampCycleSel= AdcMskSampCycle12Clk;      //采样周期
    stcAdcCfg.enAdcRefVolSel   = AdcMskRefVolSelInBgr1p5;   //选择内部参考电压1.5VADC参考电压
    stcAdcCfg.enAdcOpBuf       = AdcMskBufEnable;           //ADC输入增益使能,不使能似乎测量不准,用于高阻信号
    stcAdcCfg.enInRef          = AdcMskInRefEnable;         //内部参考电压使能-开
    stcAdcCfg.enAdcAlign       = AdcAlignRight;            ///<转换结果对齐方式-右

    Adc_Init(&stcAdcCfg);

    return 0;
}

网友H(点评):
Bgr_BgrEnable(); ///< 开启BGR Adc_Enable(); 开始采样前,这两个函数调用了吗?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H: 使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加一点延时有可能会有改善

通道切换,启动AD都加了延时,有效果,但不好

网友I:
可能逻辑处理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