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230 独立看门狗 寄存器FWDGT_WND有何用?

楼主(2022-02-05):
手册上说: 这些位用来将窗口值的上限值与向下递减计数器进行比较。当计数值 大于WND[11:0]中值,重装载操作会引起复位??
这个有何用呢? 如果我想计数小点, 完全可以把重装值 RLD设小一点不是行了吗?
什么场合能用到这个寄存器?
如果不想用, 是不是WND= RLD?

楼主:
实测, 这个值必须=0xFFF (就是复位的默认值) 其它什么值, 都 不行, 都会立即引发看门狗复位. 为何?
如何正确使用它呢?

网友A:
WND这个寄存器的作用就是类似窗口看门狗WWDGT的功能,当前计数值大于WND值时,如果你执行reload操作,就会引发复位,如果你不需要这个功能,就不用操作WND,保持WND是复位值就行

网友B:
我好像没有自己配置过这个寄存器

网友C:
可以进行手动赋值吗

网友D:
片内的和片外的有哪些地方不一样呢

网友E:
轻易不敢用看门狗

网友F:
看门狗涉及到几个寄存器操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