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洗衣机的问题

楼主(2022-02-06):
我们公司要做一款洗衣机,我不会写控制算法。为此,我买了一块开发板。
开发板是速度闭环,听说洗衣机电机控制是开环,因此我在这个基础上改成开环。
可是电机转的不平稳。可能是我哪里没改对。我想改成根据硬件改成闭环容易。
可是不知道这样合适不合适。哪位大神搞过洗衣机,请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做洗衣机要从这样从新研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洗衣机要从这样从新研发吗?

我们公司原来是买别人的卖,现在想自己研发,就是重新研发。

@w494143467 :我们用的是自己的电路
买别人的有代码和电路嘛。

网友B:
现在的洗衣机都是变频控制的,应该类似于闭环控制。

网友C:
肯定是闭环的,不然没办法控制转速啊

网友D:
“听说洗衣机电机控制是开环”,

你听谁说的?

网友E:
可以,对电机驱动不是很了解,可以去找找资料什么的

网友F:
电机驱动啊,我觉得洗衣机应该是闭环控制吧。。。
洗衣机皮带断了,用根布条绑着居然也能跑,等物流通了再买一根新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听说洗衣机电机控制是开环”,

你听谁说的?

搞硬件的,他以前搞过,只不过没搞好

网友G:
引用 楼主:
搞硬件的,他以前搞过,只不过没搞好

大概只有最古老的洗衣机是开环的,用单相交流电机,定时控制正反转。
现在的洗衣机没这么简单了。
你可以拆一台你们卖的实物。

网友H:
开发产品都没有老师傅带着,重新基础开发?

网友I:
先闭环效果比开环要好,为什么用开环呢。

楼主:
引用 网友H:
开发产品都没有老师傅带着,重新基础开发?

是啊

这种没有老师傅带着最头疼了

网友J:
找下芯片公司  大多有成功方案   不用全自己来的

网友J:
电机驱动又是与家电相关   很小的故障率就很要命   不是圈子内的话  起步比较难   能转容易   做好不易。

网友K:
加Q  1412948984  来讨论一下。

网友L:
引用 网友D:
“听说洗衣机电机控制是开环”,

你听谁说的?

对应用层是开环的,但实现层肯定是闭环的。

网友M:
如果你用我们的F460系列MCU,我这可以提供全套技术支持

网友N:
啥样的洗衣机啊,门槛很低吗

楼主:
引用 网友N:
啥样的洗衣机啊,门槛很低吗

挂壁式洗衣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