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热敏打印机可以插拔吗?

楼主:
这种打印机是热敏的,工作时电流很大,而设备自身的电池很小。
因此,打算平时不接打印机,临要打印时才接上。打印机自带个大电池,而且在插头上用机械方法确保连接时先接地线、断开时后断地线。
请问这样行吗?如果行,插头就用USB吧?我看它两边的脚长些,可以做地线。USB 只管通信,打印机的电流来自它自带的电池,不走 USB。
谢谢!

网友A(2022-02-06):
楼主是想改成外部电池供电工作模式吗?

网友B:
打印时电流很大的。确定USB线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想改成外部电池供电工作模式吗?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印时电流很大的。确定USB线可以?

打印机自带电池,电流不走 USB

网友C:
热插拔不是先接地就行,还要有相关的通讯协议配合,串口改用USB接口并非真正的USB,实现不了热插拔。但楼主想用时再接入打印机是可以的,只要打印机在接好串口电缆后再开机即可。最佳改造方法是给打印机装个电源开关,如果电源开关能和需要打印时的其它操作联动,那更方便。电源开关未必是机械式的,电子式的也完全可以考虑,根据具体应用选择合适的改造方案吧。

网友D:
这种打印文字的打印机电流不大的,最多3A左右。打印全黑图片电流会大些。还有如果想要外置电源,你得看清楚里面是4.2V的单节电池还是8.4V的两节电池串联。别想着用USB供电了,那只是充电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