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芯片] 关注一下,蓝牙芯片读取蓝牙信标信息应该如何操作

楼主(2022-02-06):
新人报道,最近有个活要做对蓝牙信标的读取,小弟没玩过这方面,所以咨询一下各位前辈大佬。先拜谢谢

网友A:
先看下相关的资料吧

网友B(2022-04-15):
这是不是做室内定位的啊

网友C:
可以看看蓝牙相关资料的,应该可以根据ISSI来操作

网友D:
不用担心的,可以一边研究一边做项目

网友E:
应该是有相关接口调用的,就是获取蓝牙信号之类的

网友F:
蓝牙信标是什么啊?

网友G:
估计是获取蓝牙的信号强度来识别蓝牙吧

网友H:
是不是你的主机是广播,然后信标收到数据就会连接到你的主机上,你们就可以交互了呢

网友I:
可以,先研究呗,网上估计资料应该能有一些吧

网友J:
可能就是广播通讯的事儿

网友K:
其实我也没研究过,但是我觉得就是让信标连接到你的设备上就行吧

网友L:
试试PHY6252的 Q15934496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