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E230 独立看门狗 寄存器 写保护的用法

楼主(2022-02-06):
控制寄存器 (FWDGT_CTL)
描述如下:
0x5555:关闭FWDGT_PSC、 FWDGT_RLD和FWDGT_WND的写保护
就是在改写PSC,RLD,WND时要先 向CTL写入0x5555, 才能写入.
那么:
第一: 改写PSC,RLD,WND是要"紧跟着"写入0x5555之后,才行吗? 如果中间有几条其它赋值命令, 就会失效吗?
第二: 是不是,  每次改写PSC, RLD, 都要写入0x5555, 还是只要开始有一行写入0x5555就可以了?
第三:如果开始只写一次0x5555, 后面都可以随便更改PSC,RLD,WND吗? 还是过几句, 过几秒就不可以了? 还是直到再次向CTL写入0x0000才能 让写保护重新生效??

请专家解疑. 谢谢.

网友A:
为什么一定要紧跟着呢

网友B:
感觉只要h是在使能前任何时候都可以吧

网友C:
看门狗初始化有这么复杂吗

网友D:
为什么一定要写入0x5555呢

网友E:
当你给CTL写5555之后,PSC,RLD,WND就会解锁,这时候你可以随意操作这3个寄存器,没有任何限制;一但你再次给CTL写值,并且写的值不是5555,那3个寄存器就会再次上锁,包括给CTL写CCCC和AAAA也会再次上锁

网友F:
哦 原来是这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