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230 的某些寄存器,只能读不能写, 为何?

楼主(2022-02-06):
DBG 寄存器

控制寄存器 0(DBG_CTL0)

地址: 0x4001 5800+ 0x04

实测 这个只能读不写, 为何?
如何写?

网友A:
可能是只读寄存器?

楼主:
我要改BIT8, 是有RW标志.  主要是这个是 "系统私有空间", 或是重要功能寄存器, 谁知道如何修改?

网友B:
DBG的时钟开了吗,E230的DBG需要开时钟才能操作,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DBGMCU);

网友C:
先确定是不是只读寄存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DBG的时钟开了吗,E230的DBG需要开时钟才能操作,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DBGMCU);

多谢, 的确是这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