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rochip的CPLD产品ATF1504ASL JTAG下载问题

楼主(2022-02-07):
最近用了Microchip的CPLD做了个简单的电路设计,使用原厂的ATDH1150USB下载测试程序,发现无法连接到芯片,编程软件prochip designer5.0,ATMISP7.3下载,电路连接和电源检查没有发现问题。

请教下,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是因为芯片已经写保护了吗?

网友A:
可以排查一下

楼主:
怎么排查?

网友B:
问一下这个ATF1504容易买到吗? 设计工具还是用altera那个?

网友C:
ATMISP就是一个下载的工具软件。硬件都接好,供电正常就可以了。排除芯片和cable本身的问题,建议还是检查一下硬件的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ATMISP就是一个下载的工具软件。硬件都接好,供电正常就可以了。排除芯片和cable本身的问题,建议还是检查 ...

硬件查过好多次了,电路板成功下载过,更换了新芯片以后下载一直不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一下这个ATF1504容易买到吗? 设计工具还是用altera那个?

能买到,备货也不多,编程用的prochip designer或atmelcupl

网友C:
引用 楼主:
硬件查过好多次了,电路板成功下载过,更换了新芯片以后下载一直不成功 ...

就是整套环境什么都没变,换了一个CPLD就不能下载了?那你还能换回原来的CPLD芯片试一下吗?

网友D:
【1】供电匹配问题;【2】复位问题;【3】模式引脚问题;【4】没其他问题,除了电脑驱动,重启再试。

网友E:
微芯有CPLD的芯片啊

网友F:
相同型号的cpld吗

网友G:
现在是不是也涨价了啊

网友H:
也是有系列的吗

网友I:
cpld用什么开发工具呢

网友J:
设计工具可以用altera那个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