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参考手册中的表格里面N/A啥意思?开头都说了只有有和没...

楼主:
AD, AC

网友A(2022-02-08):
嘿~

Not Available.

不适用,无用

网友B:
没有这个功能吧

网友C:
可以理解为没有

网友D:
就是没有的意思

网友E:
好多个不同封装在一起经常有这种显示

网友F:
就是没有这个功能的意思啊

网友G:
所以一定要仔细看手册啊

网友H:
是的 没有这个功能呢  所以在选型的时候要仔细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