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求助求助

楼主(2022-02-07):
L7805CV-DG 和L7805CV 有区别吗 查到资料 L7805CV是TO-220 single gauge package outline ;L7805CV—DG是TO-220dual gauge package outline

网友A(2022-12-16):
没啥区别吧,就包装不一样

网友B:
你可以找原厂咨询一下啊,或者问问代理商

网友C:
我觉得是没啥区别,这芯片能有啥啊,封装都一样

网友D:
一般情况就是包装有可能会有区分

网友E:
这芯片还有用啊?感觉体积大,效率低的

网友F:
你可以看看手册的啊,手册怎么描述命名定义的呢

网友G:
我看你提示的就是包装往外卖的时候不一样

网友G:
估计一样吧,你看芯片名字都一样,就差个-DG

网友H:
我看后面这个-DG应该涉及到包装情况

网友I:
没有区别,至少从你提供的信息来说是没啥区别

网友J(2024-05-15):
在封装上应该有区别吧

网友K(2024-10-11):
改变测试负载的值,再次测试输出的电流和电压

网友L:
表征负载能力的指标是负载能力和负载能力上升时间

网友M:
环氧树脂由于硬度的原因不能用于应力敏感和含有贴片元件的模块灌封,在模块电源中基本被淘汰

网友N:
直至电感器饱和,使开关器件烧毁。好的元器件就到唯样商城。图中的D3与N3构成的磁通复位电路,提供了泄放多余磁能的渠道

网友O:
一些静态测试参数还包括波浪、纹波、起伏和静态输出电压精度。

网友P:
测试参数包括电源的输出电压、输出电流、负载能力、压降、效率和输出波形

网友Q:
逐渐变细的孔(也称为邮票孔)变得越来越普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