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8l052的lcd模块在使用内部供电时不能使用怎么解决?

楼主(2022-02-07):
stm8l052的lcd模块在使用内部供电时不能使用怎么解决?

网友A:
电压对么
有原理图么?

网友B:
如何进行内部供电啊

网友C:
为什么不可以内部供电呢

网友D:
是被禁止了还是其他原因啊

网友E:
可以采用外部供电吗

网友F:
内部供电可以为哪些模块进行供电啊

网友G:
供电电压是多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