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如何实现stm32的每隔一定时间RTC闹钟响铃一次?

楼主(2022-02-07):
如何实现STM32的每隔一定时间RTC闹钟响铃一次?

网友A:
间隔固定时间么?

网友B:
RTC闹钟可以配置的

网友C:
重新写入rtc中断数值的

网友D:
先获取当前RTC的时间,在当前时间上加10分钟,算出唤醒时间

网友E:
使用中断可以实现

网友:
在响应中断以后,重新配置RTC

网友F:
这个应该不难吧,网上很多教程。

网友G:
https://blog.csdn.net/qq_27350133/article/details/114783756

网友H:
在RTC闹钟中断获取当前时间,并且修改下一次闹钟中断时间为当前时间+需要定时的时间。

网友I:
这个是要做闹钟吗

网友J:
引用 网友G:
https://blog.csdn.net/qq_27350133/article/details/114783756

这个好

网友K:
时间间隔大概是多少啊

网友L:
如何获取rtc时间呢

网友M:
使用定时器就行

网友N:
时间间隔是定值吗

网友O:
这个需要rtc的中断吗

网友P:
办法和途径都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