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如何快速上手STM32H750VB CAN口?

楼主(2022-02-07):
如何快速上手STM32H750VB   CAN口?

网友A:
这个直接跑个例程就好了吧
就是基础配置的事

网友B:
找例子,看配置,断点调试

网友C:
STM32H750VB的发热太厉害了,还是换一个吧。

网友D:
参考一下官网提供的程序吧

网友:
CAN口不是有很多可以参考的资料吗

网友E:
STM32H750VB CAN功能有的

网友F:
快速上手啊,找个demo熟悉一下呗

网友G:
这快速上手也是跟自己水平有关系的,你先找资料看看自己能不能胜任吧

网友H:
CAN好像都大同小异吧,你会F1的可能H7的就很容易会了

网友I:
这个CAN的话,我没用过,给你个建议就是找示例去学习琢磨

网友J:
用这么高的MCU做CAN处理啊,很大的项目吧

网友K:
上手快速的话,就找人指导,或者自己去找教程学习

网友L:
其实can来说,你直接找个讲解can的书,把逻辑理清晰了就好了

网友M:
你看看CAN的书籍吧,我觉得很容易理解和上手

网友N:
ST的CAN是不是都一样啊,所以你看懂一个就看懂一类了是么

网友O:
你找公司前辈带带你,这样上手比较快

网友P:
感觉不好上手

网友Q:
我倾向于外接芯片

网友R:
F4系列的 我用的例程也没有调试通过啊

网友S:
感觉寄存器 很不好配置

网友T:
不耻下问,就能上手快

网友U:
用现成的开发板和配套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