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调试后总出现如下错误,请高手指教

楼主(2022-02-07):
11-2.C(40): error C231: 'keyscan_num': redefinition
11-2.C(41):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return'
11-2.C(41): error C231: 'keyscan_num': redefinition
11-2.C(42):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
程序如下:
#include<reg52.h>
sbit wr=P3^6;
sbit rd=P3^2;
sbit key0=P1^0;                //定义P1.0脚的按键为正弦波键key0
sbit key1=P1^1;                //定义P1.1脚的按键为方波键key1
sbit key2=P1^2;                     //定义P1.2脚的按键为三角波键key2
sbit key3=P1^3;                 //定义P1.3脚的按键为梯形波键key3
sbit key4=P1^4;                 //定义P1.3脚的按键为锯齿波键key4
unsigned char flag;
unsigned char  const code  //以下为正弦波采样点数组256个数据
SIN_code[256]={0x80,0x83,0x86,0x89,0x8c,0x8f,0x92,0x95,0x98,0x9c,0x9f,0xa2,0xa5,0xa8,0xab,0xae,0xb0,0xb3,0xb6,0xb9,0xbc,0xbf,0xc1,0xc4,0xc7,0xc9,0xcc,0xce,0xd1,0xd3,0xd5,0xd8,0xda,0xdc,0xde,0xe0,0xe2,0xe4,0xe6,0xe8,0xea,0xec,0xed,0xef,0xf0,0xf2,0xf3,0xf4,0xf6,0xf7,0xf8,0xf9,0xfa,0xfb,0xfc,0xfc,0xfd,0xfe,0xfe,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e,0xfe,0xfd,0xfc,0xfc,0xfb,0xfa,0xf9,0xf8,0xf7,0xf6,0xf5,0xf3,0xf2,0xf0,0xef,0xed,0xec,0xea,0xe8,0xe6,0xe4,0xe3,0xe1,0xde,0xdc,0xda,0xd8,0xd6,0xd3,0xd1,0xce,0xcc,0xc9,0xc7,0xc4,0xc1,0xbf,0xbc,0xb9,0xb6,0xb4,0xb1,0xae,0xab,0xa8,0xa5,0xa2,0x9f,0x9c,0x99,0x96,0x92,0x8f,0x8c,0x89,0x86,0x83,0x80,0x7d,0x79,0x76,0x73,0x70,0x6d,0x6a,0x67,0x64,0x61,0x5e,0x5b,0x58,0x55,0x52,0x4f,0x4c,0x49,0x46,0x43,0x41,0x3e,0x3b,0x39,0x36,0x33,0x31,0x2e,0x2c,0x2a,0x27,0x25,0x23,0x21,0x1f,0x1d,0x1b,0x19,0x17,0x15,0x14,0x12,0x10,0xf,0xd,0xc,0xb,0x9,0x8,0x7,0x6,0x5,0x4,0x3,0x3,0x2,0x1,0x1,0x0,0x0,0x0,0x0,0x0,0x0,0x0,0x0,0x0,0x0,0x0,0x1,0x1,0x2,0x3,0x3,0x4,0x5,0x6,0x7,0x8,0x9,0xa,0xc,0xd,0xe,0x10,0x12,0x13,0x15,0x17,0x18,0x1a,0x1c,0x1e,0x20,0x23,0x25,0x27,0x29,0x2c,0x2e,0x30,0x33,0x35,0x38,0x3b,0x3d,0x40,0x43,0x46,0x48,0x4b,0x4e,0x51,0x54,0x57,0x5a,0x5d,0x60,0x63,0x66,0x69,0x6c,0x6f,0x73,0x76,0x79,0x7c}
unsigned char keyscan()                          //键盘扫描函数
{
        unsigned char keyscan_num,temp;
        P1=0xff;                                 // P1口输入
          temp=P1;                                //从P1口读入键值,存入temp中
          if(~(temp&0xff))                 //判是否有键按下,即键值不为0xff,则有键按下
        {
            if(key0==0)                                //产生正弦波的按键按下,
            {
                        keyscan_num=1;                        //得到的键值为1,表示产生正弦波
             }
                   else if(key1==0)                                 //产生方波的按键按下,
             {
                        keyscan_num=2;                         //得到键值为2,表示产生方波
              }
                else if(key2==0)                        //产生三角波的按键按下, P1.2=0
                {
                        keyscan_num=3;                         //得到的键值为3,表示产生三角波
                }
                else if(key3==0)                         //产生梯形波的按键按下,P1.3=0
                {
                    keyscan_num=4;                 //得到的键值为4,表示产生梯形波
                }
                else if(key4==0)
                {
                           keyscan_num=5;
                }
                else
                   keyscan_num=0;
                return(keyscan_num);
        }
}
void init_DA0832()
{
rd=0;
wr=0;
}
void SIN()
{
unsigned int i;
do{
   P2=SIN_code[i];
   i=i+1;
   }while(i<256);
}
void Square()
{
        EA=1;
        ET0=1;
        TMOD=1;
        TH0=0xff;
        TL0=0x83;
        TR0=1;
}
void Triangle()
{
        P2=0x00;
        do{
        P2=P2+1;
        }while(P2<0xff);
        P2=0xff;
        do{
        P2=P2-1;
        }while(P2>0x00);
        P2=0x00;
}
void Sawtooth()
{
        P2=0x00;
        do{
        P2=P2+1;
        }while(P2<0xff);
}
void Trapezoidal()
{
        unsigned char i;
        P2=0x00;
        do{
        P2=P2+1;
        }while(P2<0xff);
        P2=0xff;
        for(i=255;i>0;i--)
        {
        P2=0xff;
        }
        do{
                P2=P2-1;
        }while(P2>0x00);
        P2=0x00;
}
void main()                                        // 主函数
{
    init_DA0832();                // DA0832的初始化函数
    do
   {
    flag=keyscan();                //将键盘扫描函数得到的键值赋给flag
    }while(!flag);
    while(1)
    {
      switch(flag)
             {
                 case 1:
                 do{
                       flag=keyscan();
                                SIN( );
                      }while(flag==1);
            break;
  case 2:
          Square ();
          do{
                      flag=keyscan();
          }while(flag==2);
         TR0=0;
          break;
          case 3:
           do{
                     flag=keyscan();
                      Triangle ();
                }while(flag==3);
            break;
      case 4:
                 do{
                  flag=keyscan();
                      Trapezoidal ();
                }while(flag==4);
                 break;
          case 5:
               do{
                      flag=keyscan();
                      Sawtooth ();
                 }while(flag==5);
               break;
             default:
           flag=keyscan();
            break;
    }
  }
}
void timer0(void) interrupt 1                        //定时器T0的中断函数
{
  P2=~P2;                                 //方波的输出电平求反
  TH0=0xff;                                //重装定时时间常数
  TL0=0x83;
  TR0=1;                                 //启动定时器T0
}

网友A:

keyscan_num重复定义了啊,是不是在别的地方也定义了这个变量搜索
复制

网友B:
keyscan_num重复定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