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大佬们,有人用过AD7177-2转换器或者正在使用,求赐教或交流

楼主(2022-02-07):
(无正文)

网友A:
楼上正解
AVSS是负电源,avdd1是正电源
你信号的地如果是AGND的话,覆铜就覆AGND。这个AGND是与你的正负双电源上的地直接相连的。
正负电源上的地,最后还是要与你的数字地有个0R或磁珠相连。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双电源的模拟地是0V铺铜。

谢谢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上正解
AVSS是负电源,avdd1是正电源
你信号的地如果是AGND的话,覆铜就覆AGND。这个AGND是与你的正负双 ...

谢谢大佬

网友C:
大佬说的很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上正解
AVSS是负电源,avdd1是正电源
你信号的地如果是AGND的话,覆铜就覆AGND。这个AGND是与你的正负双 ...

大佬 能帮我审下图,重点看下电地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佬 能帮我审下图,重点看下电地

看了你的地,根据布线难度。COM为±15V电源的地。

DGND_AD->COM
AGND->COM
ADUM1400->COM
另外还有些别的建议;
一、3.3VIO_A到ad7177-2建议放一个0R电阻
理由:
1.主芯片不便宜电路板不是你焊接时,可叮嘱助手不要焊接这个电阻。
待焊完,你去调试时,发现电源ok,自己补上。如出现15V直接过去,极容易烧毁。有调试空间。
2、3.3VIO_A的0R电阻焊盘可以转化为磁珠,在处理emi有折腾空间。毕竟时数字电路。
3、主芯片昂贵,量产时,加自恢复,前级封装贴反,连锡,造成异常,昂贵的ad芯片存活的可能性大。维修有空间,降低成本。
4、0R焊盘大小自己考虑
二、-A2.5和+A2.5同理
三、FCLK_16M到ad7177-2,建议加RC滤波,R大致几十,C为几十p。emi有折腾空间
四、FAD_xxx的spi,建议加RC,同上,C可稍大,根据调试来定。emi折腾有空间。
五、A+15到+A15_L,如pcb空间够,预留LC滤波器,较大的焊盘。构成两级。
还要加个二极管防止反接。有调试空间。
六、-A2.5,+A2.5,3.3VIO_A,在0R电阻后面预留3v6的稳压二极管的焊盘。
保护后级ADC,量产维修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你的地,根据布线难度。COM为±15V电源的地。

DGND_AD->COM

谢谢大佬,很细致,超感动。我也担心,-A2.5,+A2.5,3.3VIO_A电源供电可能出现异常时烧AD片子。干硬件,就怕第一次加电,超紧张。输入是nA~mA级别的电流,这个地方加稳压管保护,是不是精度损失会比较严重?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佬,很细致,超感动。我也担心,-A2.5,+A2.5,3.3VIO_A电源供电可能出现异常时烧AD片子。干硬件, ...

我是让你在-A2.5 +A2.5 3.3VIO_A 加3v6加稳压二极管。保护adc。
输入部分,没让你加,主要看前级怎么处理的。前级有运放就串个电阻就行了,汽车的ems iso7637信号线浪涌电压要低一些只有30多伏。工业类的测试我不太记得了。
精度来自于校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