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电气工程师进入电子行业的总结-硬件篇(续)

楼主(2022-02-07):
今天复工,昨天晚上到公司,闲着无聊翻了下以前自己写的《一个电气工程师进入电子行业的总结-硬件篇》
看了下发帖日期,转眼三年过去了。看了自己三年前写的东西,心中有一些想法。
子曾经曰过,温故而知新。那还是记下来吧。看看自己认知层次是否提高,是否原地打转。
由于本人没有受过正规的高等教育(全日制),难免在认知层次上偏低,勿喷。
首先按照统计学的套路,我翻了一下自己的bom表,吃惊的发现,电阻电容的数量占大头,大于60%。
被动元器件的知识,在《电路分析基础》,《信号与系统》,《模拟电子技术基础》中,被称为线性系统。
个人认为这部分知识大学本科教材具有权威性,争议小。
同时根据工程经验
1、被动元器件通常在bom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
2、个人经历,一般的被动元器件,工程师在使用时成本压力不大。你付出的学习成本,迅速转化为实用技能,用途广,正所谓,一个电容电阻见真功夫。
针对被动元器件的特点,应采取如下策略:
1、被动元器件在电子技术中的权重比你想象中的还要高,实用性也是比你想象中的高,由于这块知识比较成熟,应采用应试教育的策略,即在这一块尽可能拿高分,以提高总分(硬件水平)。
我自己的执行情况:
1、king5555的5段均衡器,从2段,三段,五段,发现了很多问题,也找出了一些方法。还需继续努力,动用各种方法提高被动元器件的水平。但是自我感觉提升很困难。

接下来就是二极管,三极管
二极管,电路分析基础和模电的小部,三极管是模电教材的内容。
而我的现实中,基本三极管是作为功率数字输出使用的。这一块没有深入学习。
直到有一天,用了一个运放加mos管做压控恒流源时,这个电路没有按照预定的设计工作。
引出来了,模电比较核心的内容,负反馈以及频率响应。
以分立三极管为主角的线性电路现实中很少的。被集成电路代替,如7805和运放(一般用途成本都不高)
由于运放现在是模电中事实的主角。学习三极管小信号模型意义何在呢。
现实中,运放+三极管构成电流激励,电压激励是广泛存在的。
此时运放模型加三极管模型,可以分析其频率响应,以分析稳定性问题。
这一块需消耗很多精力去学习。需要学习《信号与系统》个人认为模电中说的比较单薄。还需学习《自动控制原理》
负反馈和频率响应这个知识点,在机械、液压伺服,开关电源的环路,工控pid也是有广泛应用的。各个学科有不同术语和表达方式,但是数学模型还是拉式变换的传递函数为主。
这一块的知识从我的学习经历:
应该是高等数学->微分方程->信号与系统
个人认为,从高等数学直接学信号与系统有点难懂,需要微分方程这门课程。我个人认为麻省理工的基础课设置比较合理。在mit的体系中,给人感觉拉式变换是微分方程的优雅算子。
例如我看过ad797的帖子,讨论零极点,极点啥意思,你逆变换后看看。大致就是这个意思
从我最早的自学经历,单元微积分->积分变换->复变函数->信号与系统。国内教材引入了复分析,自学难度过高。给人感觉拉式变换除了算子功能,还给拉式变换注入了很多功能,变成一个了不得的分析方法。
导致拉式变换核心功能没有理解,被拉氏变换的花里胡哨的技巧所吸引,注意力被转移,导致其苦涩难懂。
当我后来学习了微分方程组,拉式变换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总结:分立的三极管,在与运放组合时还是会用到的,当你碰到稳定性问题时,小信号那一套,分析整个环路还是会用到。尽管现实中一个rc电路搞定,但是搞懂原理还是要学的。
自我感觉接近三年前的设定的目标,模电学到频率响应这个层次。

运放作为模电中的事实主角,这三年没有提高,主要是通过公司动用点小资金搞了diy项目,了解下高速运放,r2r运放。这一块的知识点,教材讲的比较透彻(在不碰到稳定性问题的情况下)。主要是补充下单电源运放电路的设计。认知水平框架还是三年前的框架。

科学计算:
作为硬件设计,难免会碰到计算,不得不提到计算机,尽管你公司里的电脑很慢,但是用来做科学计算大部分时候都是很快的。
我心目中的科学计算分类代数计算(解析)和数值计算。matlab全部都支持。
3年前我写帖子的时候是不知道matlab有代数计算,后来看到模拟论坛有人用了这个东西,尽管不是matlab,但是这个知识点,经顺藤摸瓜,还是查到了相关资料。
自己在模拟论坛有很多计算,从最初的勉勉强强,到后面的熟练。有了这个偷懒的工具,在模电小信号分析,信心大增,什么pt100线性补偿呀,ntc线性化呀,各种有源滤波器,均衡器,都可以短时间自己算一遍,
以前不知道有这个,搞个小信号模型,手算要累死。
期间发现x和ad797关于晶体的阶数,发现还有直接得出传递函数的sapwin
后来分析的电路越来越复杂,阶数越来越高,不得不去翻翻king5555推荐的黑田彻的书,找点灵感。
总结:借助工具,大学的数学模型是可计算的,手算的话,基本很难。提高了学习模电中小信号模型的学习兴趣。当然,用着用着你就发现你对电路的定性分析能力是欠缺的。

非线性电路:
在市场竞争中存活下来的非线性电路,如rcc,分析困难,经验公式也只能计算个大概,非要去计算,没有意义,但是电路简单,可在调试阶段解决。

自我感觉:
1、科学计算有所提升
2、学了小信号模型
3、制作了拨码电容,拨码电阻,拨码稳压管,提高调试效率。
4、补充了《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分析了贴片电阻质量,作为学习检验。

现控理论应学下,经典自控原理精通了也不错。做一个自控产品没有问题。
应该专业的讲分为:分立元件和集成元件;有源元件和无源元件;线性系统,非线性系统,时不变系统,时变系统等。

楼主:
to andy-张:
麻省理工的EECS全体必修课程6.002,网易翻译《电路和电子学》,折合国内《电路分析基础》+《模拟电子技术》+《数字电子技术》。
MIT的教学是把三门课程糅合在一起的。
我本人读中专,恰好学的类似课程,我记得叫《电工电子技术基础》,基本把《电路分析基础》核心的讲了,带点三极管,负反馈。没讲数字电路。在论坛上你也知道,被x表达为只知道节点电流法,非常的low。就是因为这。
事实上国内的《电路》跟模电也有很多交叉的部分。也分的不太清楚。
人家世界排名第一的理工类大学,这样教是有它的道理的。mit的视频,我是很愿意看,并且愿意重复看。
我现在也明白了,国内教材重技巧,轻思想。线性代数就是一开始把方程组给讲了,怎么解方程。然而事实是你连模型都搞不出来,你那些技巧有啥用,我现在不需要交作业了。
至于你的分类,让我想起了ad797跟x所说的,你跟h玩概念,玩到坑里去了。
ad797是个有工作经验的研究生,对来自学院派的东西有时表现出嗤之以鼻。这种矛盾让我反复思考。
最后,我所说的,就解释我为什么这么去分类:
1、我个人自学经历,学习是有顺序和权重的,搞错了就是几年青春过去。当我是一张白纸时,思想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教坏了,比如“我曾经认为线性代数是解方程用的”,再教就难。基于此,工程师有工程师学习的权重,学院派有学院派的权重。如果对不上,就表现为,工程师认为太理论,太高上大。
2、工程师做项目很难去套这些概念。也不是非常关心。什么是数字电路,什么是模拟电路。教材内容都不一样。
3、ad797说的掉坑,是客观存在,且对一个自学的人,一掉就是好几年。分析一下工程师应该学习的权重,而不是学院派的权重。我学习的目的是为了在工作中变得更强而不是为了掌握某个大牛的概念。

下面是我掉坑里的直接证据,停留在线性代数是解方程的层次。同济大学的教材就是这么教的,一门课程,一开始教的记的最清楚。最容易接受。麻省理工的课程一开始就不是这样教的,人家解方程的技巧,放到很后面(例如克拉默法则)。

网友A:
king5555的5段均衡器是什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to andy-张:
麻省理工的EECS全体必修课程6.002,网易翻译《电路和电子学》,折合国内《电路分析基础》+《模 ...

看美国佬的译本吧    国内的大多数自己都不知道讲啥   漏洞百出   曾给一个国内的出版社打过电话说他们推导有问题  别个承认了  就是不改。

确实,小问题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king5555的5段均衡器是什么

king5555有个帖子,收集了很多均衡器,其中他实作的5段均衡器的传递函数,非常恐怖。直接卡机

网友C:
最近有本书发现不错,有深度《电子电路分析与设计》清华出版社,美 尼曼著。译者水平还行,但还是有点印刷问题。总的来说,值得一看。往微电子或深入一下的可买一SETS.

@lfc315 :那一本模拟电子还可以的。设计讲得详细的。
下载了电子版的,谢谢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近有本书发现不错,有深度《电子电路分析与设计》清华出版社,美 尼曼著。译者水平还行,但还是有点印刷 ...

看了一下你说的书。发现跟《CMOS电路设计布局与仿真》这本书相反,这本书先讲数字电路,后讲模拟电路。
CMOS电路设计布局与仿真》关于负反馈讨论的跟别的集成电路的书有差别,我印象深一些。
我对大学的专业课教材一般没什么兴趣。我印象中,大学专业课教材,一个落伍,二你关心的就几张纸。所以深入学习最多把专业基础课超大纲的学习。专业基础课搞懂了,给人的感觉心情非常愉悦,进步提升大。专业课学了感觉提升不大,最多感觉在某些领域你可以吹牛吹两句。麻省理工很多专业课都是研究生课程。国内的本科课程表跟我以前的中专类似,很杂。30-40多门课程
我读中专的时候
机械方面的课程,工程力学,金属材料,工程制图,机械设计基础,(我有个同学已经是设备维修车间主任了)
热能方面,工程热力学,传热学,工业锅炉(自编),汽轮机,热力发电厂,供热工程。(有的同学做值长,锅炉主管,汽轮机主管)
化学方面,化学,发电厂水处理。(女同学,有人从事这个岗位)
电方面,物理,电工电子技术基础,热工仪表,微型计算机及其应用,(呆在电厂就是热工仪表。我向这个方向发展了)
够杂了吧。

网友D:
大佬本身是什么学历自学的?感觉好厉害的现在,佩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佬本身是什么学历自学的?感觉好厉害的现在,佩服啊

我自学的不厉害。基本吃老底
我中专学历,国家级重点中专。录取难度折算成985就是没专业选择权,211志愿有选择权。
我的同学基本都是初中学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