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基础之元件篇——电阻器

楼主(2022-02-08):
本人声明:本人所发贴文均为原创,如有过之,请大家批评指正。鄙人没有文化,**还不会写,只能以盖楼的方式进行大家见后若是有所收益,则盖楼目的达到。
鄙人目前较闲,不免整日胡思乱想,如天上掉馅饼,彩票中大奖之类,然现实骨感。几十年碌碌无为,空活这把年纪,实乃惭愧。
于其胡思乱想,不如到二姨家与众兄弟姐妹一起分享点什么。纵然水平很洼,但初心也算是好的。

千层高楼要靠深厚的基础来支撑,简单而言,电路乃元器件之组合也。
从频率来分,电路又可分为低频与高频,这二者之区别在于把高频电路中导线、介质等作为元件来处理罢了。
众所周知,实验对于学习电子技术的重要性。因此如有必要,鄙人会穿插些实验,使大家获得更深刻的认识。
莫要认为鄙人是啥专家,鄙人和你一样,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
一起学习,一起进步

楼主:
新人可能会问:电阻是个啥?
鄙人告诉你,电阻就是个会发热的玩意罢了。
会发热,像热水袋一样吗
根本上讲,和热水袋没啥区别
当然,电阻器也不是无缘无故就发热的,你想让它发热就要给它通电。
啥是通电,咋个通电呢
就是在电阻器两端加上电压呗,加上电压就有电流了。
那么电压从哪里来呢
电池或者电源插座等可以提供电压,但是千万不要乱插,要不会触电哦,那可不是闹着玩的
所以,大家在学电之前,先要搞清楚怎样安全用电,这对于人身安全和设备安全都是必须的

楼主:
上图是几个贴片电阻和芝麻的对比
贴片电阻的尺寸分别是0402、0603和0805,对应于公制的1005(1mm*0.5mm)、1608(1.6mm*0.8mm)和2012(2.0mm*1.25mm)尺寸
其实还有更小尺寸的电阻,如0201(0.6*0.3mm)和01005(0.4*0.2mm),但那些并不适宜于新人,略之。

楼主:
上图是几个轴向引线电阻器,从小到大,功率分别是0.5W、1W和2W。
它们的个头比贴片电阻大的多,当然能够承受的功率也比贴片电阻大得多
轴向电阻器并未过时,在一些特定的场合如高压、高温等应用普遍

楼主:
上图是电热水袋中的发热管,也属于电阻类,功率大约几百瓦,当然得放在水里(必须要绝缘哦,否则会短路啊),要不就烧了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二姨太这里,大伙比较关心,程序怎么编程,电路怎么连接和取值。相关讯息请见HWM大师帖子。 ...

君所言甚是
然鄙人对编程乃门外汉也;至于电路怎么连接和取值,这个的靠实验来确定吧
对于HWM大师,鄙人早有所闻,如雷贯耳,如能拜其为师甚好,然囊中羞涩,恐无学费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君所言甚是
然鄙人对编程乃门外汉也;至于电路怎么连接和取值,这个的靠实验来确定吧
...

今日开工,我亦闲也,观兄台之贴,至善矣。故从king5555,顶之。
然HWM博导也,汝拜之,则博士也。如人人从汝,则人人博士矣。博士则贱矣!故劝汝谨思之。

楼主:
提到电阻,不得不提到一个人,乔治·西蒙·欧姆(1789年-1854年,德国人),鄙人认为欧姆乃电阻之父
何以言,因为欧姆发现了欧姆定律
电阻的单位就是以其名字命名的
欧姆定律是个啥
说起来似乎也简单:设一段导线长度为a,截面积为b,那么通过该导线之电流与导线两端之电压成正比。
并且欧姆还指出了导体的电阻和a成正比,和b成反比
如此简单,依照现在的条件,一个初中生也会做出来,然彼时是1826年,也就是差不多200年前,那时之条件与现在是断不能比的。
实际上,欧姆定律的发现,意味着传导时代的到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今日开工,我亦闲也,观兄台之贴,至善矣。故从king5555,顶之。
然HWM博导也,汝拜之,则博士也。如人人 ...

好文才,君是真文才,吾是猪鼻子里插大葱——装相
人贵有自知之明,拜HWM为师,玩笑亦

楼主:
鄙人今日脑力已尽,需吃二蛋补之,就到这里,就到这里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鄙人今日脑力已尽,需吃二蛋补之,就到这里,就到这里吧

补充一些精密电阻的内容介绍,可以吗?这类电阻在精密仪器和航天航空领域有很多应用的。“就到这里,就到这里吧”想到了几十年前卡通片“聪明的一休”的口头禅。

网友D:
准确的来说电阻是电路中耗能元件。

楼主:
回jameswangchip:
精密仪器以及航空航天领域对于我来说,仅听说过而已。
说到精密电阻多少了解一点
精度高,误差小,温度系数小,抗环境变化好,即稳定性好。机械强度高,抗应力变化性能好。有些适用于微波的,时间常数小。这些在资料在网上都有,著名的厂商都有相关产品,可以自己查阅、
实际上任何事物的高端都是前沿,电阻也不例外。
有的特殊电阻器,其价格堪比黄金吧,对于一般人而言,并无实际意义

楼主:
"一休哥"我挺喜欢 ,就到这里,就到这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准确的来说电阻是电路中耗能元件。

君所言即是.
准确的讲,电阻器是定义在直流的,或者是极低频率时的。
比如说"线绕电阻器"他在低频时可以看做是一个纯电阻元件,即耗能元件.但是当频率升高到一定值时,其表现为电感的性质,频率在升高,表现为并联谐振,频率在升高,则表现为电容的性质.电感、电容乃储能元件也。
又比如说,一个高阻值之贴片电阻器,其在高频时表现为电容器与电阻器并联,其阻值大为减少,因为电容器之容抗随信号频率升高而减小。

网友E:
电阻看似简单,也是一门大学问。

楼主:
回tom_xu:君所言甚是,其正是匠人精神之所在。看似微小的电阻器,实是若干年心血累积之结果。

网友F:
哈哈哈,好贴,好坛友

楼主:
引用 网友F:
哈哈哈,好贴,好坛友

非常感谢您的捧场

楼主:
引用 网友F:
哈哈哈,好贴,好坛友

谢谢光临捧场

楼主:
那么电阻器有什么作用呢
电阻器在电路设计中应用广泛,其是显而易见的
例如:分压、分流,匹配负载等等
电阻器在应用中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大家知道,电阻器是遵循欧姆定律的
有啥意思
也就是说,电阻器的阻值是线性的,电阻器是一种发热元件(耗能元件),当然这是理想之情况。
啥意思
理想是天上掉馅饼,现实是天上掉粑粑电阻器的电阻值会随时间变化
电阻器的电阻值会随温度变化
电阻器的电阻值会随湿度变化
电阻器的电阻值会随压力变化
电阻器的电阻值会随电压变化
电阻器的电阻值会随应力变化
电阻器的阻抗值会随频率变化
如是等等...
变化没完没了,那还是个电阻器吗
所以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那些对电阻器电阻值影响微弱的因素可以忽略,抓住主要因素就可以,例如温度
如果不能忽略的因素,那么就要考虑其影响,并采取相应的措施

楼主:
理想的电阻器、电容器和电感器它们的电阻值,电容值和电感值是不随电压、电流变化的,也不随时间变化。
这里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1.之所以称之为某某器,就是告诉你,那是集总(或集中)参数之器件,就是说在电学模型上,你不用考虑它的几何因素(尺寸大小),而将其视为一点,或者一个元件符号。
当然在版图设计中,元件的尺寸是必须考虑的,否则咋画电路板呢
2.所谓不随电压,电流变化,应该理解为:既不随电压、电流的幅度变化,也不随电压、电流变化的快慢而变化
不太好理解
你可以理解为,电阻器的电阻值不随脉冲电压变化。这个脉冲电压的幅度很大,上升或下降时间很小,频谱很宽
3.不随时间变化,就是说无论何时,电阻值都是不会变化的,哪怕你用锤子砸它
当然,这是理想的电阻器、电容器、电感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

楼主:
你啰里啰嗦一大堆,咋不说说电阻咋发热的呢
这才是电阻器之本质。
欧姆定律众所周知,它的数学表述是这样的:I=V/R=V*G,这里之G是电阻的倒数,乃电导也。电导和电阻一样是很重要的哦
欧姆定律告诉我们:当电阻器两端电压一定时,通过电阻器之电流与电阻器的电阻值成反比;或者说与电阻器之电导值成正比。
电压一定时,电阻值越小,则电流越大;电压一定时,电导值越小,电流越小,电导值越大,则电流越大
请大家注意,电阻的单位是(ohm),即欧姆,电导的单位是(S)西门子。不是西门庆哈

楼主:
其实,描述电阻器发热的物理量乃功率
电阻器的功率与其电压、电流的关系:P=V^2/R=V^2*G; P=I^2*R=I^2/G
由上可知,电阻器之功率是随其电压或电流之平方变化的
这点很重要
比方说,在1欧姆的电阻器两端加上10伏特之电压,那么它将产生100瓦之功率;如果加上100V的电压呢,那么它将产生10000瓦的功率
电压增大了10倍,功率却增大了100倍,即平方律之关系

楼主:
电阻产生的功率去哪里了
问的好
功率的单位是瓦特(W)
怎么了
W=J*s^-1,瓦特=焦耳每秒

焦耳=牛顿*米

不知不觉把牛顿老爷子扯出来了
大家必须对能量有一个基本的认知
现在我把一个大约二两重的物体系根细线,然后呢垂直向上提高1米,那么我对该物体做了功(功等于力乘以距离),做了多少功呢,做了1焦耳的功。功的单位是J(焦耳)
因为我是克服重力对该物体做的功,我付出了1焦耳的能量,物体呢得到了相应的能量(重力势能),因为我把物体升高了
以上是遵循能量守恒原理
之所以扯这些,是想让大家对能量有个基本的认知,能量不是抽象的,而是时刻存在的
好我们在回到电阻的功率上来
首先我们要明确,电阻将电功率转化为热辐射或光辐射了。简言之,电阻将电功率转化为热能或光能了
电阻之本体温度会升高
大家知道,电阻器的参数指标中有一项重要的参数:最高工作温度,电阻器的本体温度是不能超过其最高工作温度的
最高工作温度是和其额定功率相应的[em:2:]

例如,额定功率100,最高温度100,条件是环境温度为0度;当你对它施加100W的功率时,它将产生100度的温升,没有超过最高工作温度;那么如果环境温度为50度(即本体温度初值为50度)时呢,你在对它加上100W的功率,那么它将产生100度的温升,那么本体温度将达到100+50=150度,远远超过了最高本体温度。因此在环境温度为50度是,额定功率必须降为50,此即降额使用之原因[em:2:]
电阻器将电功率转化为热能、光能,辐射能等,是近代科学史上伟大的发现和发明,照亮了人类前进的路程[em:2:]

楼主:
今日鄙人脑力已尽,需二蛋补之,就到这里,就到这里吧

网友G:
终于看见有人说无源器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终于看见有人说无源器件了

非常感谢您的光临捧场

楼主:
本人郑重 声明:如果没有人对基础感兴趣,本人将结束所有盖楼活动

网友G:
高频同轴电阻

楼主:
楼上的同轴电阻器真漂亮

花的银子也很漂亮

楼主:
看来还是有人喜欢基础的,本楼将继续,谢谢大家的捧场。
今天就到这里,就到这里吧

楼主:
siderlee君的同轴电阻器,鄙人在现实中从未见过
但鄙人能感受到其价格断非常人所能接受,其不能用价格去衡量
这么大的电阻器,其功率亦很大,要在全频保持其稳定,更是艰难
此电阻器一端采用螺丝固定,另一端采用同轴连接,鄙人以为其类似一种射频大功率匹配电阻也
由此可见,貌似简单的东西,其实并不简单亦

楼主:
本来想跟大家一起学习一下有关热阻的问题,然电脑不给力,硬盘总是卡壳
心有余而力不足
待日后在做打算,毕竟得去挣钱养家糊口矣,还请大家见谅

楼主(2022-11-20):
大家好,鄙人半年多没有上来了,只因为谋生的需要。如今俺垃圾捡的也差不多了,差不多可以维持到过年了,故此又上来与大家一起学习、进步一下。
大家可能对我有些歧视,没错俺就是一个捡垃圾的人而已
不过,知识面前人人平等,知识可不管你是做啥的,只要你努力就会有所收获

楼主:
“电阻”是很重要的,这一点无需质疑
你若是想透彻的了解电阻这个事物,鄙人以为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
起码你的精通“量子力学”吧,
然而量子力学鄙人并未学过
不过,我们仍然可以由浅入深的探讨一下电阻的问题,也不必过于深入,因为对于我们绝大多数人来说,那些高深的知识也用不到

楼主:
第一个问题:电阻率
“电阻率”是个啥
有些朋友可能一提到电阻,感觉简单,一提到电阻率,感觉有些蒙圈,如果在提到电导率,就更蒙圈
殊不知,电阻率或电导率乃是材料的基本电磁属性之一,是材料的三个电磁本构方程之一,由此可见其重要性
请大家注意,这里的材料泛指一切材料,包括导体,绝缘体,固体、液体,气体等等
导体只是材料的一种
所以,电阻率不是电阻,电阻率是材料的固有属性之一。当然电阻是由具有一定电阻率之材料制作而成的
那么怎么测定材料的电阻率呢
可以把某种材料制作成长度为1米,横截面积为1平方米的圆柱形或其它什么形状的东东,然后测量其电阻值
电阻率就出来了
咋出来了
电阻值有了,面积是1平方米,长度是1米
电阻率与电阻值成正比,与面积成正比,与长度成反比,面积、长度皆为1,然电阻率的单位是欧姆*米(ohm*m)
电阻率的单位与电阻的单位是不同的,因此电阻率不是电阻
今天就到这里,就到这里吧

楼主:
那么,电阻与电阻率之间是什么关系呢
电阻与电阻率成正比,与长度成正比,与面积成反比,其单位是欧姆(ohm)
例如一段长度为1米,直径为1毫米的圆截面铜导线,在温度为20摄氏度(degC)时,其电阻值大约为:
电阻值=铜电阻率(1.75E-8 欧姆米)*铜导线长度(1 米)/铜导线的面积(7.854E-7 平方米)=0.02228(欧姆)
也就是大约等于22.3毫欧
那么每厘米呢,电阻值除以100,就是了
即每厘米大约为223微欧
电阻率不是一个恒量,它会受到环境因素的影响而变化,例如温度,压力等。因此电阻值也不是一个恒量,也会随环境因素变化

网友H:
楼主,有个疑问想问下:最近看到了这个理论,能不能帮忙解释下。
电阻的本质是对电流起阻碍作用的元件。电阻如果想对流过自身的电流产生影响,实际是通过改变电阻两端的电压来实现的。
电阻的特性方程可以写成U=I*R,其含义在于:
(1)电流流过电阻会产生与电源“激励”电压相反的电压;
(2)随着电流的增大,电阻产生的反向电压与电源电压相等时,电流就不会再增加了,电阻于是就起到了对电流的阻碍作用

楼主:
回cranx君,我在您的主贴中已经简要的回复了你的问题
很多人可能对电阻是有些疑惑的,至少是含糊不清的
所以,我试着解释一下大家的疑问,仅供大家参考

如果我说“天线”在一定条件下就是一个电阻,大家信吗
天线本身就是由导体构成的,当然有电阻了
我说的不是那个电阻,我说的是天线的“辐射电阻”
当天线谐振时,它就表现为一个纯电阻,大家以为此电阻没有发热发光吗
天线辐射电磁波啊
热辐射、光辐射难道不是电磁波吗
本质上它们都是电磁波,不过,天线辐射的电磁波,波长较长罢了
所以,天线也是一个电阻,什么电阻呢,“辐射电阻”,与一般的电阻没有本质的区别

楼主:
请大家注意“直流”与“交流”
严格的讲,电阻、电感、电容,是定义在直流的
首先我们要清楚什么是直流、交流
所谓直流就是不随时间变化,比方说不随时间变化的电压源、电流源,当然这是理想的情况
在直流电源激励下、器件在稳态时的响应,称为直流稳态响应
例如,我们用一个理想的直流电压源给一个电阻通电,当接通电源的瞬间,电路是不稳定的,有一个瞬态过程,这个我们忽略,现在我们关心的是电路稳定后的状态,即电路稳定后电阻的表现
那么交流激励呢,简言之就是用正弦电压源或正弦电流源激励,在电路稳定时,观察器件的响应,这个称为“正弦稳态响应”
为何要清楚直流稳态响应与交流稳态响应呢
因为元器件的性质是会随着频率变化的
我们可以把直流看做是一个频率无穷小的正弦信号
当信号的频率足够高时,电阻可以表现为一个电感,也可以表现为一个电容,它就不是一个电阻器了
所以我们要在直流条件下定义电阻,它就是一个发热的元件,即耗能元件,电感就是一个储存磁场能量的元件,电容就是一个储存电场能量的元件

楼主:
新手朋友们,大家什么都不懂,这也是一件好事情哦,一张白纸上好做图吗,哈哈
好像你什么都懂似的
我吗也是一张白纸啊,我们一起白纸起家吧哈
我呢不怕没有人搭理我,也不怕盖的高楼没人看哦
我盖楼我受益,受什么益,进步了哈
至于你得到啥,我就不知道了哈
看来我们还得从最基础的开始盖起哦,因为有些超人类的概念,我实在是搞不懂,只好从新打理一下了哈

今天就到这里,就到这里吧

楼主:
传导电流是由自由电子的定向运动形成的
导体中的电流就是传导电流
导体中有极多的自由电子,非常多,通常以亿亿计
当然,这是在一般的情况下,如果导体的体积非常小,那么在十分微小的体积内含有的自由电子数量也不很多
比方说,一段1毫米长,直径为1毫米的圆柱形铜导体,这里面就含有以亿亿计的自由电子。那么边长为1纳米的立方体内所含有的自由电子数量就没有那么多,1纳米等于10^-9米,1纳米边长的正方体体积是10^-27立方米,这么小的尺度当然是人眼看不到的
我们把1毫米分成1百万份,其中的一份就是1纳米
如果我们把1立方毫米的正方体分割成1立方纳米正方体呢,那么可以分割成100亿亿个小立方体,每个小立方体的边长为1纳米。就像是一栋大楼,里面含有很多的房间

楼主:
我们知道,物质是由原子核与核外电子组成的,原子核,电子都是微观粒子,它们都很小
任何宏观物体中都含有极多众的原子核以及核外电子。这里所说的“宏观物体”,可以理解为人眼可以看到的物体尺度,当然因人而异,有的人眼力很好,可以看到很小的物体,有的老花眼,看啥都不清楚
但是,我们要明确,物体内部仍然存在99.999%以上的“真空”
也就是说,物体中绝大部分都是真空
那岂不是说物体是空的了
说空不空,不空也空
之所以会如此,皆因为原子核、电子实在是太小了,宏观上它们的数量又极多,所以造成我们看到的物体是实在的,其实内部绝大部分都是真空
真空里没有实粒子(原子核、电子等)但是真空里可能会有电磁场
为啥
电场是由电荷产生的,磁场是由运动的电荷产生的
这是绝对的吗
不一定哈,但是我们现在说的电磁场是由电荷产生的电磁场,例如原子核、电子产生的电磁场
也就是说,在物体中,绝大多数空间是存在着电磁场的
说这些有啥用哦
之所以扯这些,是想让大家明白,电流是一个客观实在,它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有物质基础的

楼主:
你说的这些让我更蒙圈了
我也蒙圈哦
不过没有关系,我们了解一下也无坏处,在微观领域,那是量子力学的范畴,鄙人不懂,不敢胡说

大家知道“欧姆定律”,即通过一段导体的电流与导体两端的电压成正比,这是一个理想的线性关系,比例系数即导体的电导(不是电阻,是电阻的倒数)

这个用公式表示就是:I=G*U,其中“I”表示电流,单位是安培(A);“U”表示电压,单位是伏特(V);’“G”表示电导,单位是西门子(S),它是电阻的倒数,因此单位也可以表示为欧姆分之一(ohm^-1)

其实欧姆定律是一种宏观规律,因为“一段导体”就意味着它是宏观物体
其实它还对应着一种微观规律,即电流密度与电场强度成正比,比例系数称之为“电导率”其单位是西门子每米(S*m^-1),它是电阻率的倒数,因此单位也可以写为欧姆分之一乘以米分之一(ohm^-1*m^-1)

预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吧
今天就到这里,就到这里把

楼主:
上回书中,我们提到了两个重要的概念“电流密度”和“电场强度”
首先,我们强调一下物理量的单位。物理量的单位是很重要的哈
你有多少
多少啥
多少钱
我有1
1啥
1块?1千?还是1万或是1亿
我就100块钱
由此可见“单位”的重要性

楼主:
好的,我们现在来看一下电流的单位
电流的单位是库伦每秒(C*s^-1)
库伦(C)是电量的单位。基本电荷常用“e”来表示,它带有不可分割的最小的电量,物体所带电量总是基本电荷电量“e”的整数倍
在数值上,e=1.602e-19(C),那么1库伦电量含有多少个e呢
1(C)/1.602e-19(C)=6.242e18个,大约等于624亿亿个基本电荷
我们说数量庞大,通常以亿计。然1库伦的电量含有亿亿计的基本电荷,1亿个亿就无法想象了,况且数百亿亿乎。由此可见电子之小,其数量之巨也
之乎者也个啥啊
呜呼,呼噜,呼噜噜

楼主:
现在我们在说一下时间
历史的长河,总是那么缥缈与悠远
好有诗意哦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

谈笑间我们来到了公园2022年,这是我有生难忘的一年

历史,现在,未来,这三者是连续的
在时间的长轴上它们并未分割开来
在不经意中,现在已经成为历史
时间的单位是秒(s),用小写的‘s’表示
时间的倒数,秒分之一(s^-1),乃频率的单位也
频率的单位不是赫兹(Hz)吗
没错,Hz=s^-1
念岁月之悠悠,感人生之无常.....
你给我闭嘴
好吧

今天就到这里,就到这里吧

楼主:
电流的单位是库伦每秒(C*s^-1),即单位时间内通过导体任何一个横截面的电量。对于导体中的传导电流,可以理解为单位时间内通过导体任何一个横截面的自由电子数量
比如说,电流为1安培(A),那么1秒中内通过导体任一横截面的电量为1库伦(C),即一秒钟内通过导体任一横截面的自由电子数量为624亿亿个

大家知道,电流是一个“标量”哈,所谓标量就是只有大小没有方向的量。为啥电流是一个标量呢,因为电量是一个标量,时间也是一个标量。电荷数量只有大小,没有方向哈。时间也只有大小没有方向,一段时间或长或短,没有说时间朝那个方向的
时间朝着未来的方向飞奔
那么未来又是朝着那个方向呢

楼主:
我们书接上回
在这里我以为我面对的是如我一样毫无基础的新人,因此我有必要在基础问题上多唠叨唠叨,我这个人有些“碎碎念”哈,老手看不惯的话请绕道

诸如“电流”,“电压”之类概念,若想搞清楚,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哦
然而,它们又是如此之重要。所以,我们必须对它们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网上有很多资源,有些还是挺好的哈,比方说清华、北大,复旦等大学的电路基础、电磁学、电动力学等课程,大家有精力的话可以去看看哈
我现在就在看复旦大学老师讲的电动力学,老师讲的还是很生动的,比方说,用武林高手“隔山打牛”来描述场,这个很形象哈
此“隔山打牛”乃非接触作用也,隔空发力将人击倒,乃场力作用也,这与电场对电荷的作用有异曲同工之处哈,妙哉
大家不要瞎想哈,你我是达不到那个功力的
无聊不你哈

我们在回到“电流”的问题上来
大家知道,传导电流是导体中自由电子,在电场力的作用下,定向运动形成的
导体的形状有很多种,可以说有无穷多种。因为导体可以制作成任意形状
那么电流是怎样定义的呢
单位时间内通过导体任意横截面的电量,称为“电流强度”,简称“电流”
电流的单位是安培(A),1安培=1库伦/1秒,即A=C*s^-1,就是一秒钟内通过导体横截面的电荷数量
你可以认为此电流是直流电流哈
电流(A)是一个标量,只有大小没有方向。因为电量库伦(C)是一个标量,时间秒(s)也是一个标量

今天就到这里,就到这里把

楼主:
我们书接上回
大家知道,“电荷”这种东东既诡秘又普遍
说它诡秘,是因为我们既看不到它,也摸不着它;说它普遍,是因为电荷是物质的属性之一,有物质就有电荷
自然界中有些规律性的东西,是与生俱来的哈,例如“电荷守恒”与“能量守恒”
电荷守恒告诉我们:正电荷总量与负电荷总量是相等的,二者之和等于零。当然 ,谁也没有去数一数宇宙中一共有多少个正电荷、负电荷哈
能量守恒告诉我们:一种能量的减少,意味着另一种能量的增多;反之一种能量的增多,意味着另一种能量的减少。总的能量既没有增多,也没有减少
“此生彼灭,彼灭此生”,“不增不减,不减不增”
所以,你不必忧虑你的努力没有结果,那是因为你的努力还不足以催生出你想要的结果,坚持不懈,定会结出硕果
跑题了哈

楼主:
电场强度是一个矢量
电场强度E的单位是牛顿每库伦(N*C^-1)
牛顿(N)是力的单位;库伦(C)是电量的单位
单位电荷在某点受到的电场力,称为该点的电场强度
因为力是一个矢量,所以电场强度也是一个矢量,它的方向即电荷在该点受到的电场力方向
“方向”并不神秘哈,这里的方向就是自然方向,可以理解为取向,朝东,朝北,朝南,东南方,西北方,如此而已
这里的电场是由电荷产生的哈
电荷产生的电场对电荷产生作用力,即电荷之间的电场力
大家知道,物体一般都是“电中性”的哈,你若想产生宏观电场,就必须用一种外力(非电场力),破坏物体的电中性,从而使物体显现电性,即产生宏观电场
不好理解哦
比方说电容器的充电即是如此
本来电容器的两个极板是处于电中性的,接上电源,开关闭合,负极板中的电子在电源力的作用下,流入正极板,负极板产生与电子极性相反的电荷。随着时间的延续,正负极板就会聚集等量异号的电荷,直到电容两端电压等于电源电压为止,从而在正负极板之间建立宏观电场

今天就到这里,就到这里吧

楼主:
为了感谢大家对我的厚爱,我把一个珍藏多年的“实芯电阻器”奉献给大家,如上图所示
这个电阻的年龄很大了,它大约出生于一九六几年或者一九五几年
这种实芯电阻器用的不多,比较典型,因为它是实芯的

大家可能会问,你憋了好几天,就搞出这么个玩意啊
不瞒大家,咱也没啥值钱的玩意,就这个历史最长,堪称爷爷辈的,嘿嘿
有历史,有深度哈
当然,我知道大家可能有太爷爷辈的电阻器哦,起码有100年以上的历史哈,那个我没有
今天就到这里,就到这里吧

楼主:
现在我们把这个“有机实芯碳质电阻器”一分为二,看看它的内部结构是怎样的
大家请见谅哈,我的拍照技术是很洼的。从小到大,没拍过几张照片。我已经尽力拍了哈
你不觉得可惜吗,这么古老的电阻器,就这样破坏了
有啥可惜的,这种电阻器很少用,性能也较差
拿来让大家看看内部的结构,还是不错的

楼主:
这是上述电阻器断面的放大图片。可以看出其整体都充满了碳质材料
所以,才称为“实芯电阻器”
你能简单介绍一下这个东东吗
这种实芯电阻器,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已经出现了,也就是说距今快要一百年了
在那个时代的电子管设备里经常用,比方说电子管收音机啥的
实际上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仍然普遍使用
这种电阻器的特点是:电阻值稳定性差,受温度、湿度等因素的影响较大;噪声较大,耐电冲击性能较好等
这种实芯电阻器现在仍有生产的,有些场合可能还需要它吧,但是价格并不便宜哦
“尘归尘,土归土”,这个电阻器的归宿就是垃圾桶,谢谢你了哈

今天就到这里,就到这里吧

楼主:
这个像鞭**一样的电阻器是“碳膜电阻器”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出生日期是1967年9月
其额定功率为2瓦,阻值为51欧姆,精度为正负百分之五

这是我们将其从中间折断后的样子
大家可以看出,这个电阻器绝大部分都是陶瓷材料
碳膜是通过一定工艺涂覆在陶瓷基体上的哦

楼主:
我们把碳膜电阻器的断面放大看看
大家可以看出,一根圆柱形陶瓷棒表面涂覆有一层很薄的碳质材料
在这个断面上,我们几乎看不到碳膜材料,因为它很薄

我们把电阻器表面涂覆的漆膜刮开,就看到了“碳膜”的样子,是不是有点像铅笔芯呢

楼主:
我们比较一下实芯电阻器和碳膜电阻器的断面,大家发现什么问题了吗
两个都是圆形的啊
实芯电阻器的电阻质充斥了整个体积,碳膜电阻器的电阻质只是在陶瓷棒表面很薄的一层
咋了,有问题吗
这里面有些学问哦

预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吧
今天就到这里,就到这里吧

楼主:
我们书接上回
上回书中,我们比较了一下实芯电阻器和薄膜电阻器的结构异同,发现了它们之间的一个很大的不同
那就是:实芯电阻器乃是体积导电,而薄膜电阻器乃是面积导电(此乃近似也)
实芯电阻器已经有近百年的历史了,为何现在任然在使用。鄙人以为,其抗电冲击性能好,是根本原因也
你是古代来的吗,装有文化是吗
非也,咱也不知道咋搞成这文风了哈
你还有文风啊
嘿嘿,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写过一篇作文,受到了班主任的夸奖,直到现在还不能忘怀
写的啥啊
一望无际的油菜花,春风吹来,阵阵的油菜花香.....
那个时候的天白云朵朵,小河清澈见底,我们经常去河里抓鱼摸螃蟹
看来写的还不错吗
嘿嘿,我从小到大,写作文就被老师夸奖过一次
为啥呢
自从老师让我上黑板拼写生字以后,我就没啥灵感写作文了
为啥
因为我总是不会写,不管我在底下怎么练,一到黑板前就全忘了
而老师还总是让我上去写,不会写就罚站,我都快成了全班的笑话了
从此我的写作灵感就没有了,对语文的兴趣也没有了
从此你就堕落了是吗
谈不上啥堕落吧,从此我对物理啥的开始感冒了

楼主:
以上我们插播了一段小插曲,仅供大家一笑了之
现在我们书归正传
以上我们谈到了一个重要的概念“电阻器的耐冲击性能”
“冲击”是一种持续时间短暂而幅度很大的一种物理现象
“机械冲击”是很直观的,例如用锤子砸钉子
“电冲击”不是很直观,但是其造成的后果有时是直观的。例如元器件被击穿,局部烧毁,性能变异等等
电冲击也称为“电浪涌”,例如持续时间很短,但幅度很大的电压、电流
实芯电阻器抗电冲击的性能要远高于薄膜电阻器,因为它是体积导电,把冲击能量分散到体内各点,减少了冲击对器件的损伤
薄膜电阻器抗电冲击性能相对差些,因为其是表层导电,冲击应力相对集中,容易造成器件的损伤。在使用中要谨防过载,否则很容易烧毁,或电阻值变异

今天就到这里,就到这里吧

楼主(2022-12-28):
大家好,俺又上来忽悠了哈
请大家明确哈,俺发帖并不是为了啥点击率哈
点击率对我没有啥意义哈
是因为兴趣把我们和电子联系在一起
我呢也是在不断的学习进步之中,只不过把这个过程分享给大家,也许大家能从中获得一点收益。当然这种收益不是金钱方面的,因为俺只是一枚穷书生(如果能算书生的话哈),俺是没有金钱拿来与大家分享的哈
再者,我希望大家考虑一下,你的方向是否正确
学电子那么苦,我真怕把大家带入歧途哦
要我看哈,没有几个人能坚持到最后的,你是那最后几个人吗
反正我不是

楼主:
有人说,能把电源搞清楚,整个电子学就算搞清楚了一半
我说呢,能把电阻搞清楚,就算把电源搞清楚了一半
也即是说哈,能把电阻搞清楚了,电子学就算搞清楚四分之一了哦
有那么邪乎吗
当然有了,哈哈

楼主:
知识如星辰大海,我们如泛海小舟
泛舟星海,随意摘取那颗星辰
好浪漫哦
小心不要掉到星海深渊里哦
祝大家健康、愉快。今天就到这里,就到这里把

楼主:
这是一个贴片电阻器,其尺寸规格是2512(6432)
这个电阻器的额定功率为1瓦特(W),阻值为1欧姆(ohm),公差为正负百分之五
大家发现这个电阻器实际上是有问题的没有
哪有问题啊,看着挺正常的啊,难道是烧了吗
老手一看就知道是哪里有问题了,新手可能还有点昏哦

楼主:
大家看到了吧,这个贴片电阻器的一个金属端子已经脱落了
那些发暗的部分的金属层已经脱落
为啥会端子会脱落
贴片电阻的金属端子本身就是比较脆弱的,如果在电路板上反复的手工焊接,或者受到不正常的应力导致过应变,或其它什么原因产生的过应力,它的端子就很容易脱落
那还能正常使用吗
端子功能丧失,你说还能用吗
所谓“欧姆接触”即金属端子的意义即是如此:通畅的传导电流,其结构必须是完整的

楼主:
这是背面,很清楚了哈,一个金属端子已经没有了哦

楼主:
看看这个贴片电阻器的侧面吧
大家和上面的圆柱形碳膜电阻器比较一下吧
发现有什么异同了吗
没错,它们都属于表层导电的类型
只不过,贴片电阻器更为脆弱一些,因为它的导电面积更少些

楼主:
这个是轴向引线式电阻器
它的端子机械强度要比上述贴片式电阻器高很多哦
你甚至都拉不断它

楼主:
它端子强度有多高呢,你甚至可以把它当纽扣用
当然,它的价格要比纽扣便宜多了哈
我赛,你也不让你老婆给你缝个扣子
不想麻烦别人
在说俺还穿着一件像样的外套呢
你这是典型的“金玉其表,败絮其内”啊
哈哈,都说俺属于垃圾类的
今天就到这里,就到这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