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IIC模块接入后,时钟线和数据线被拉低

楼主(2022-02-08):
测试了一个IIC模块,只要插着模块,不管发送什么设备地址,都有应答,后来发现SDA数据线被一直拉低,其实也不是拉低,也有波形,但波形的幅值很小,只有100MV左右,单片机视为被拉低,但是拔下模块之后波形幅值正常,设备地址也会报错,上拉电阻选择为4.7K,请问什么原因导致SCL线和SDA线被拉低,谢谢

网友A:
确认下iic 模块是否正常~

网友B:
确认IIC模块的电源范围是不是与你提供的电源匹配。

网友C:
除了以上原始,还可以考虑检测引脚配置是否正确

网友D:
所以会出现这种状况可能因素不止一个

网友E:
这个神奇了,挂载的器件给拉低的?
对地有锡珠?

楼主:
谢谢大家,是那个设备有问题

网友F:
i2c器件坏了?

网友G:
拔掉之后重新上电

网友H:
不太可能是功率不够的问题吧

网友I:
有返回的错误码吗

网友J:
需要看一下具体波形

网友K:
是不是上拉电阻没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