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ˋ481 無法使用 Eclipse 來 debug

楼主(2022-02-10):
UG, ip, ps, pse, se
我以 NuMaker M483KG 開發板加上 Eclipse 來 debug,結果無法 debug (如 Step, Step Over)

网友A:
没用过这么高级的环境,
感觉太大了,占我电脑资源

网友B:
回一楼,eclipse不大。

网友C:
没用过eclipse,用eclipse要装插件吧。

网友D:
要装相关插件吧

网友E:
需要安装什么插件呢

网友F:
这个工具并不大

网友G:
需要一定的安装环境?

网友H:
需要进行一定的设置吗

网友I:
这是一个很小巧的工具

网友J:
应该是用Nu-Eclipse吧?

网友K:
keil不香了么

网友L(2022-04-13):
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M:
免费么?支持Linux么?支持git么?支持代码导航么?

网友N:
eclipse只是个编辑器,你怎么debug?

网友K:
这个也上不了Linux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