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写flash时,能正常响应中断么

楼主(2022-02-08):
其实就是IAP,
不过我不打算用Bootloader,

打算在一个正常运行的程序中接收数据,然后在程序正常运行的情况下,把他时分慢慢的写入flash,然后写完了,验证没错后,再跳转到新的程序。

就是我想在擦除,写flash的时候还能正常的响应中断,有没有办法做到

网友A:
写flash时cpu停止工作,也就无法响应中断。

网友B:
要看什么芯片了。大多数芯片就一块Flash,那么写它的时候,任何读操作都将挂起。因为中断函数一般也是代码,也存在Flash上面,所以是不能响应的。

网友B:
但有些芯片的Flash比较强大,分成几个bank,写其中某个bank的时候,还可以访问其他bank上的代码。如果中断代码刚好和写入的Flash不在相同bank,那就互不影响。

楼主:
恩,那就只能按部就班的来
多谢

网友C:
除非你使用双BANK模式,否则做不到。

网友D:
这个不太行

网友E:
应该可以的吧

网友F:
擦除和写入的时候,时间会有些长,可能这个时序不好搞

网友G:
是可以的,你试试也行

网友H:
应该是收到数据,然后一个字节一个字节的写呗,应该是行的吧

网友I:
话说,是不是可以一页一页的写啊,没必要一个字节一个字节的写吧

网友J:
应该可以的,跳转之后还得擦除前面的数据才行

网友K:
这个操作还没试过,但是我觉得应该是能行

网友L:
你得看写入时间长不长,如果按页擦写的话,会有一定时间,这个中断会被打断的

网友M:
写入的时候响应不了中断吧

网友N:
看你写的数据量大不大,如果大就不好搞吧

网友O:
无法响应中断

网友P:
哦 我第一次知道原来时钟不运行啊

网友Q:
不是时钟 是cpu停止工作

网友R:
不可以响应其他程序

网友S:
没有办法做到的

网友T:
所有工作都停止了吗那个时候?

网友U:
有的芯片可以把中断向量表映射到RAM,那样擦写FLASH是可以响应中断的,不过我记不清STM是否有这个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