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8位 MCU] 求助,大佬们,由按键控制数码管显示,切换用定义变量可以吗?

楼主(2022-02-08):
我不断定义变量,已经定义几十个了。

网友A:
不明白你具体要实现什么功能?
可以详细说一下功能要求,然后放出你的设计思路来看看。

网友B:
用一个变量的值代替不行吗

网友C:
用一个变量代替另外一个变量。

网友D:
用变量当状态标志

网友E:
可以的啊

网友F:
可以的,只要能实现,能稳定运行就行

网友G:
这个没理解你想表达的意思,可以附上代码,帮你分析一下

网友H:
感觉没啥问题吧,可以搞搞

网友I:
变量搞太多不是很好啊,代码太大,容易出问题

网友J:
定义几十个变量,好可怕,哈哈哈

网友K:
你把代码发出来看看,看看怎么做能好一些

网友L:
正常你想用按键控制数码管显示啥呢?

网友M:
不用那么多变量吧,可以用查表的方式显示啊

网友N:
你用结构体吧,至少能让代码易于理解

网友O:
切换用局部变量能好一些,不然代码hex文件太大了

网友P:
为什么定义这么多的变量呢

网友Q:
代码很不友好啊

网友R:
不要一下子定义那么多变量

网友S:
尽量使用局部变量

网友T:
其实用结构体也不太好

网友U:
为什么要用查表的方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