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平时说的电源管理,指的是什么

楼主(2022-02-08):
是指电路板电源设计部分
还是MCU配置实现电源优化

网友A:
这两部分都有

网友B:
mcu还能优化电源么?一直不知道

网友C:
一直都在优化吧,没有什么变化的。

楼主:
恩,一直都是在外部电源上做**
不知道mcu配置电源是什么情况

网友D:
电源管理一般指系统的电源供电方案设计

网友E:
就是系统的供电电路

网友F:
电源的充电电流,电压,状态等数据参数

网友G:
电源管理一般是充电电流,恒流/恒压等等

网友H:
正常是给电池充电会说电源管理

网友I:
现在电源管理的词儿比较广泛了,就是对电源芯片的控制都叫电源管理了

网友J:
这个一般都是指给电池充电的状态叫做电源管理

网友K:
好像跟MCU配置没啥关系,都是电源芯片特有的特性

网友L:
我知道的电源管理,都是应用在电池上的

网友M:
一般电源管理是不是指输出电流电压的控制之类的啊

网友N:
可能是配置电源芯片,实现某些功能的吧

网友O:
应该指的是输出电流电压的控制叫电源管理吧

网友P:
电源管理是指一个系统的供电管理

网友Q:
电源管理是一个范畴

网友R:
一般指整个系统的供电管理

楼主:
哪位大神能讲讲mcu的电源管理么

网友S:
电源管理是一个系统的电源供电方案的统称,比如:电压转换、输入输出保护、充放电管理等等。

网友T:
我理解的就是如何选择电源芯片

网友U:
电源管理这块很大啊

网友V:
感觉这个涵盖的范围很宽啊

网友W:
这个问题一般人讲不了

网友X:
应该很多 输入输出保护  电源功率 纹波啊  平衡啊什么的

网友Y:
这就得长篇大论了  我最关心的就是功率了

网友Z:
版主你好,有讲解MCU配置,优化电源的文档,应用之类的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Z:
版主你好,有讲解MCU配置,优化电源的文档,应用之类的么

没有这种专门的文档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