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与稳压] AC24v经过整流桥和大电容之后可以给DC芯片输入吗

楼主(2022-02-08):
这样的做法合不合规呢。想省掉一个隔离开关电源。

网友A:
以前很多路由器,adsl猫都是这么干的。
我记得这些路由器的电源适配器,就是一个变压器,电路板上是由整流桥+mc34063

网友B:
DC芯片如果在电路上和24V电源实际共地,那就不可以,除非它们是真正隔离了的。但是如果真正隔离开的,就不需要整流桥了。所以你的电路,DC芯片的地,必然和24V电源的地有联系,即实际上是共地的。
楼主最好贴出全图,大家好甄别。

网友C:
全波整流不可以,用半波整流可以的。

网友D:
当然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DC芯片如果在电路上和24V电源实际共地,那就不可以,除非它们是真正隔离了的。但是如果真正隔离开的,就不 ...

附件和图片上的这样可以用吗,我担心脉动电压会把后端的DC给搞坏掉

楼主:
上了电源部分原理图了,后端是一个凌特的宽范围DCDC,这样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很多路由器,adsl猫都是这么干的。
我记得这些路由器的电源适配器,就是一个变压器,电路板上是由整流 ...

整流桥+滤波电容过后的直流电压会不会存在比较大的脉冲电压呢,担心后端的DC芯片吃不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整流桥+滤波电容过后的直流电压会不会存在比较大的脉冲电压呢,担心后端的DC芯片吃不消 ...

首先,你的5V最大10A,50W。扣除DCDC的效率和功率因数等。最接近的是80W
一个工频变压器就是51.50圆,体积也不小。

一个220转5V10A

我感觉不划算呀。亏了10元多呢。
至于你所说的脉动,是存在的,跟变压器容量和整流后的滤波电容有关。这个可以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的5V最大10A,50W。扣除DCDC的效率和功率因数等。最接近的是80W
一个工频变压器就是51.50圆,体 ...

没办法,设备外部的供电线缆只有AC24的,设备体积也比较小,普通的开关电源放在体积小的设备里散热还比较差,高温降额太严重了。我记得这类工业开关电源在无风状态下四十多度就开始降额了

楼主:
还有就是现在为什么宽电压(3-42V输入)的DCDC降压芯片感觉好难选型,只找到TI和adi有,大佬们有推荐的带载强,供货稳定,价格便宜的型号吗

网友E:
前级采用变压器变压整流滤波,后级用DCDC变压,这不是很常规的方式嘛。

网友F:
这个电路设计有问题。不能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办法,设备外部的供电线缆只有AC24的,设备体积也比较小,普通的开关电源放在体积小的设备里散热还比较 ...

5V有什么负载呀?
非要5V工作吗,可以移到24V吗?
你的系统设计有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前级采用变压器变压整流滤波,后级用DCDC变压,这不是很常规的方式嘛。

不用变压器直接用整流管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5V有什么负载呀?
非要5V工作吗,可以移到24V吗?
你的系统设计有问题吗? ...

可以用12V的,用24v的再转感觉挺麻烦的,想省一些电路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电路设计有问题。不能用

详细说说呢,怎么修改才可以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用12V的,用24v的再转感觉挺麻烦的,想省一些电路空间

同样的功率,电流可以小很多呀。电流大到一定程度,DCDC电源不好设计呀。
超出常用芯片的范围,自己弄,难受呀,开关电源设计本身是一个行业,需要专业训练。

网友F:
引用 楼主:
详细说说呢,怎么修改才可以用

重新设计吧。
没用细说必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重新设计吧。
没用细说必要了。

之前就是这样设计的啊,产品上用了好几年了也没出问题啊

L2是共模滤波器,不是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样的功率,电流可以小很多呀。电流大到一定程度,DCDC电源不好设计呀。
超出常用芯片的范围,自己弄, ...

嗯,准备用12V的,这样电流只需要8A就可以了,图片上这种可以用吗,交流直接经过整流管和大电容之后给DC的输入

L2是共模滤波器,不是变压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准备用12V的,这样电流只需要8A就可以了,图片上这种可以用吗,交流直接经过整流管和大电容之后给DC ...

从5v10A,50w一下变成12v8a 96w。。。。。难度再加大,成本再升高

网友B:
引用 楼主:
附件和图片上的这样可以用吗,我担心脉动电压会把后端的DC给搞坏掉

看你的图,我理解为AC24V,经整流桥变换为直流,再经一个线性稳压器初步稳压成较为稳定的DC电源,将这个电源供给LTC7803变换为3.3V的电源,没感觉有什么不妥。

查LTC7803的输入范围为5~30V,能适应较大范围的电压波动,这里应该不存在AC电源或者整流后的脉动电压将LTC7803损坏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5v10A,50w一下变成12v8a 96w。。。。。难度再加大,成本再升高

没办法啊,空间限制得太死了,用隔离式开关电源肯定放不进去的,只能寻求这种大功率的DCDC芯片了。主要是担心这个LTC7803能不能带得动,官方手册上是没写,但是我仿真了一下应该可以,而且输入端不仅要兼容AC24,还要兼容DC24,所以只能选转成12v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之前就是这样设计的啊,产品上用了好几年了也没出问题啊

既然没问题,还咨询个P。 寻衅滋事。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用变压器直接用整流管可以吗

你没明白什么意思,你的AC24V是怎么来的?是不是AC220V通过变压器变成AC24V的。AC24V后面用整流滤波不就行了。就你目前的这个电路直接整流滤波没有任何问题,但是要考虑电压波动范围以及DCDC的输入范围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