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gps的天线一般哪种好

楼主(2022-02-08):
和DTU的天线通用么?
选天线注意什么,
请教对天线在行的兄弟们

网友A:
天线方面不在行,我把我了解的说一下:
1)、和DTU的天线肯定不通用,因为频段不一样,只不过有点DTU天线集成了GPS天线是多合一的
2)、选天线,要看需要支持GPS的频段、需要的天线增益、有源无源、极化方向、供电电压、插入损耗、驻波比等
3)、根据应用选择不同物料形态的天线

网友B:
这个应该是不通用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天线方面不在行,我把我了解的说一下:
1)、和DTU的天线肯定不通用,因为频段不一样,只不过有点DTU天线集 ...

谦虚了,我都是直接用现成的,也不知道天线合格不合格
看到你总结的,看来也要关注下天线的参数了

网友D:
现在的天线有很多种可以参考的。

网友E:
这个带供电的模块。

网友F:
这个肯定是有源天线的。

网友G:
为什么不使用gsm模块定位。

网友D:
gps的天线用在户外吗

网友H:
是用的哪种gps呢?

网友I:
有源天线的。

网友J:
gps和北斗的模块吗?

网友K:
带接收头的。

网友L:
有源天线好一些。

网友M:
这个根据你的需求来定的。

网友N:
都有哪些种类的天线啊

网友O:
我喜欢节省空间的

网友P:
大功率的天线信号好

网友Q:
天线怎么分有源无源啊

网友R:
还得根据频段不同进行选择吧

网友S:
这个么有办法完全比较,没有各个方面都好的

网友T(2022-03-16):
一般都是陶瓷天线吧

网友U:
我看都是那个方块似的天线,很厚

网友V:
跟DTU的不太一样,DTU是胶棒或者FPC的那种

网友:
选用全向天线比较好

网友W:
GPS和通讯不是用一个频段吗

网友X:
GPS有源天线

网友Y:
GPS天线内置型即天线在设备的内部,设备和天线是一体的

网友Z:
建议采用定向天线。

网友AA:
标准的均是采用有源天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