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与FPGA共同工作

楼主(2022-02-08):
程序规划如下:
stm32+flash
通过USB实现电脑bin文件拖动复制到flash
每次上电时,检查flash中的文件,判断是否更新,

FPGA
程序通过stm32实现烧写和更新
完成主体逻辑和控制功能

这种框架规划如何,有没有谁这么干过~~
中间的难点和注意事项有经验分享么

网友A:
这个,很高级,可以实现

网友B:
那个STM32看起来作用是:作为烧录器在用,应该可以实现。

网友C:
没有问题,这样程序升级就方便了

网友D:
看着有点高级

网友E:
每次上电时,检查flash中的文件,判断是否更新,

楼主:
实现起来也头疼

网友F:
需要精通总线之类的设计了

网友G:
stm32与FPGA共同开发有点难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stm32与FPGA共同开发有点难度的。

是的,之前也没这么干过,
但是思路觉得可行

网友H:
主要是接口的设计了

网友I:
楼主可以参考stm32的fsmc开发的

网友J:
需要C语言和verilog的共同设计。

网友K:
只要把接口设计好了,其他的都可以实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只要把接口设计好了,其他的都可以实现的。

感觉模拟FPGA下载时序,比较麻烦

网友L:
有相关的工程模板可以参考吗

网友M:
这个开发的难度也不小吧。

网友N:
网上有类似的开发板了。

网友O:
引用 楼主:
是的,之前也没这么干过,
但是思路觉得可行

LZ可以参考一下这个帖子https://bbs.21ic.com/icview-1627686-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