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一个运放寻找一个运放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2-02-09):
只要求电压么?几路的?静态电流有要求么?封装什么样?带宽多少?什么产品用?

网友A:
或者你之前用的什么是要Pin TO Pin替换的么?

网友B:
估计价格你承受不了。
为啥不用普通运放外加晶体管扩展输出电压范围?

楼主:
感谢各位大佬回复 不知道用OPA551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价格你承受不了。
为啥不用普通运放外加晶体管扩展输出电压范围?

用OPA551行不行

网友C:

没见过耐压60v的运放

网友D:
不大建议用6楼电路这种动态扩展运放工作电流的电路,因为这种电路很有可能超过运放的共模输入范围。

举例来说,假设两个稳压管是10V,但供电是正负30V,假如放大倍数是20吧,
输入电压1V,那么运放输出电压端是20V,
也就是说运放Vcc脚为20+10=30V,运放Vee脚电压为20-10=10V,。
但运放输入端电压对地是信号源的电压,也就是对地只有1V,但此时Vee脚对地是+10V的。
此时运放的输入端电压比Vee脚还低,超过运放的共模输入范围。
因此这种形式的电路要慎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不大建议用6楼电路这种动态扩展运放工作电流的电路,因为这种电路很有可能超过运放的共模输入范围。

举例 ...

是我疏忽了。

网友B:
修改电路,将输入共模电压限制在正负电源轨之间。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没见过耐压60v的运放

还是挺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