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承接] 智能红外额温枪方案

楼主(2022-02-08):
价格: 元
  额温枪的方案虽然简单(MCU+传感器+存储器+按键,LED等外设),但由于疫情的控制使得额温枪的精度指标非常关键,做到一个符合进度和认证要求的额温枪方案仍然有技术门槛,如果指标未达标而盲目生产也会存在较大风险。

  智能红外额温枪核心芯片主要由ADC芯片和控制芯片设计组成,可实现按键控制、LCD显示、电量检测等功能。测温算法与精度可靠性是额温枪方案的关键技术,通过检测人体额头的表面温度,修正额头与实际体温的温差便能显示准确的体温。两眼中间部位相对测体表温度来说是最接近正常体温的放射源,把额温枪放于距此5-6cm处测温。精度误差需不高于0.3。

  红外测温仪的工作过程 :红外测温仪由光学系统、光电探测器、信号放大器及信号处理、显示输出等部分组成。光学系统汇集其视场内的目标红外辐射能量,视场的大小由测温仪的光学零件以及位置决定。被测物体辐射的红外首先进入测温仪的光学系统,再由光学系统汇聚射入的红外线,使能量更加集中;聚集后的红外线输入到光电探测器中,探测器的关键部件是红外线传感器,它的任务是把光信号转化为电信号;从光电探测器输出的电信号经过放大器和信号处理电路按照仪器内部的算法和目标发射率校正后转变为被测目标的温度值。

  耳/额温枪均采用红外“热电堆式”温度传感器,其原理就是由红外热电堆式温度传感器接收到人体表面发出的能量后,将红外能量转换成电信号,放大器把传感器电信号进行放大处理,通过模数转换(A/D转换)变为数字信号或调制解调转换成频率信号,再通过补偿修正、参数校准和算法模型等工作转换为医用级的高精度温度值。

  从技术上保证一款测温仪高精度的关键点是什么?测温的准确性主要取决于红外测温信号处理芯片的ADC精度与稳定性,红外测温信号处理芯片是将一个真实有效位数18位的高精度ADC、低功耗MCU和其他模/数字混合信号处理电路、通讯接口及LCD/LED驱动等全部集中在一颗芯片上,单颗芯片即可完成温度测量、数/模转换、数据处理、输送以及LCD/LED显示等功能,性能的稳定和性价比远高于海外同类公司。

  在此基础上若加上显示驱动电路、液晶显示屏、外壳和电池等就可组装成一个完整的测温枪,而若增加存储电路和微处理器等就可成为智能型温度检测仪。

  一个完整的额温枪产品是由外壳、内部电路板及电池三个部分组成,属于结构工程师设计范畴,额温枪电路器件有:LED显示屏、红外温度传感器、电池、按键、蜂鸣器等。

  1、红外温度传感器:用于采集人体/物体的温度,红外额温枪一般距离额头1~3cm处进行测量,采集到的数据经过信号放大电路进行放大,信号放大电路是可选项,有的温度传感器内部集成信号放大。

  2、MCU微处理器:接受红外温度传感器的数据进行处理,对于模拟式的传感器,需要添加A/D转换电路,将模拟信号转换为数字信号,再给MCU处理;对于数字式的温度传感器,可以直接给MCU进行处理。

  3、按键模块:用于模式切换,测量物体,测量额头,测量颈部等模式切换,按键可以自定义,可以做开机键,系统复位键等。LCD显示屏:MCU控制,用于对温度数据的显示。

  4、蜂鸣器模块:报警模块,MCU设置正常的温度区间,如35~37.3℃,超过上限或者低于下限,进行蜂鸣器报警,温度过低或过高均不正常。

  5、晶振电路:用于MCU微处理的时钟,提供震荡源。电池:电池是整个系统的主电源,因为额温枪的便携性,必定是电池供电,电池供电的产品,最重要的是低功耗,在不工作时,系统需要进入睡眠模式,以达到更低的耗电,延长电池寿命。

  6、电源管理模块:红外温度传感器,显示屏,蜂鸣器等模块的供电电压不一定相同,电池需要转换为合适的电压值给各模块供电,当然,也可以用可充电电池,加入充电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