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 求充电电路

楼主(2022-02-08):
本人想弄一个充电电路,用TYPEC 接口给1860电池充电,由于充电器的型号很多,想实现能适应宽泛电压的充电电路,从而保护后级电路。有谁用过这样的电路?

网友A:
输入电压都是什么等级?单节充电还是多节充电?

网友B:
如果不再年轻就买成品吧
或者做个可控的电流源

网友C:
除了考虑电压变化,还要考虑充电协议。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除了考虑电压变化,还要考虑充电协议。

18650电池无协议

网友D:
有具体要求吗?

网友E:
TC4056A,可在前面加宽电压DC-DC

网友F:
TYPEC 不就是5V的吗 还能怎么玩

有没有pd协议芯片和充电芯片集成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TYPEC 不就是5V的吗 还能怎么玩

楼主说的“由于充电器的型号很多”,估计是有协议IC在板上,可能会升压到9V/12V

@huarana :你说得也没错 但是楼主板子估计还有其他电路 不然默认5V就没啥好问的了
升不升压取决于你充电电路怎么设计,你不给他协议就是默认5V的。 我设计过的充18650电池 5V最大充电电流搞过2A的 已经够大了,发热也很厉害。 再大感觉不是很保险了。 也就是说不管任何USB充电器,都是支持5V输出的,这就够用来充电了。

网友H:
需求不够具体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