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F28335晶振导致无法下载程序?

楼主(2022-02-08):
ti的F28335
设计时用了有源晶振50M,程序能在线仿真,下载不到flash里面,什么情况,什么情况,什么情况。。。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检查下 器件有没有焊接良好
重新补焊下咯

网友A:
你也可以试试用串口下载
比仿真器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也可以试试用串口下载
比仿真器好用

您好,我把晶振换成30M无源的就可以下载到flash,接法没错,都是按手册来的
买的开发板是30M的
因为公司有50M有源晶振,所以才选用的
程序员说软件配置没问题,现在就不知道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也可以试试用串口下载
比仿真器好用

您看下,需要看图我可以发出来,感觉图没啥复杂的东西,都是按手册和开发板设计的

网友A:
晶振频率不对是不能下载的

网友A:
要换晶振 至少得让软件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换晶振 至少得让软件看下,

软件说配置没问题,还能怎么办

网友B:
引用 楼主:
软件说配置没问题,还能怎么办

50M需重新配置锁相环的倍频系数,不能直接用于30M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50M需重新配置锁相环的倍频系数,不能直接用于30M配置.

给我们软件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