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数据通信技术

楼主(2022-02-08):
数据通信的基本概念
  • 信息是人们要通过通信系统传递的内容
  • 数据只不过是数字化的信息
  • 信号则是数据的表现形式
  • 数字信号和模拟信号
  • 信道是传输信号的通道

数据的传输方式
模拟信号

电压产生连续波(非独占信道形式)

数字信号

脉冲值为0、1的精确电压(独占信道形式)

信号的干扰因素
  • 噪音
  • 静电干扰
  • 衰减性
  • 磁干扰

通信系统的分类
  • 基带传输
  • 未经调制的信号直接传输(数字)
  • 调制传输
  • 将各种信号变换方式后传输的总称

数据通讯方式
  • 数据传输分为
  • 并行 速度快
  • 串行 更加经济实用
  • 异步传输
  • 同步传输

传输介质性能
  • 计算机网络的吞吐量和带宽
  • 吞吐量
  • 带宽
  • 频率与吞吐量的关系
  • 成本
  • 尺寸和可扩展性
  • 抗噪性

网络介质类型
网络介质时电信号从一个部件传递到另一个部件所经过的实际路径,常见的网络介质类型包括同轴电缆、双绞线、光线和无线。在不同的组网中,你需要根据如成本、可靠性、传输距离等诸多方面选择你需要的介质。

同轴电缆
特性
分为粗缆(Thicknet)和细缆(Thinnet)
速度:10 Mbit/s
最大段长:细缆-185m 粗缆-500m
主要应用于总线型(bus)网的布线连接,两端必须有终结器
从外到内:外皮-铜网屏蔽层-绝缘层-铜芯

双绞线
特性
分为屏蔽双绞线(STP)和非屏蔽双绞线(UTP)
速度:10-1000Mbit/s
最大段长:100m
主要应用于星形(star)网的布线连接
按照电气性能的不同,双绞线可分为三类\五类\超五类\六类和七类双绞线

光纤

线序标准
  • EIA/TIA(电子工业联合会和电信工业协会)制定的商业建筑电信布线标准
  • 线序标准
  • 568A标准 (绿白\绿\橙白\蓝\蓝白\橙\棕白\棕)
  • 568B标准 (橙白\橙\绿白\蓝\蓝白\绿\棕白\棕)

UTP设备
RJ-45连接器 水晶头

针       线对(T代表发送,R代表接收)
1        线对2 T2
2        线对2 T3
3        线对3 R2
4        线对1 R1
5        线对1 T1
6        线对3 R3
7        线对4 T4
8        线对4 R4

连接线缆的类型
  • 直通线
  • 线缆两边使用相同的线序,如都使用T568A或者T568B标准
  • 交叉线
  • 线缆两边使用不同的线序,即一边使用T568A,一边使用T568B
  • 翻转线
  • 线缆两边使用完全相反的线序,即一边是12345678,一边是87654321用于交换机路由器的配置

使用直通线还是交叉线?
  • 不同的设备,使用直通线
  • 相同的设备使用交叉线
  • hub和交换机之间使用交叉线

使用何种电缆的指导原则
  • 在下列布线中,应使用直通线
  • 连接交换机与路由器
  • 连接交换机与PC或服务器
  • 连接集线器与PC或服务器

  • 在下列布线中,应使用交叉线
  • 连接交换机与交换机
  • 连接交换机与集线器
  • 连接集线器与集线器
  • 连接路由器与路由器
  • 连接PC与PC\连接路由器与PC
  • 注:目前很多交换机都具备**自动翻转**功能,即直通线和交叉线均可使用.

光纤
  • 单模(MMF)\多模(SMF)的比较
  • 光缆的特性总结
  • 吞吐量
  • 成本
  • 尺寸和可扩展性
  • 连接器
  • 抗噪性

网友A:
这个话题就比较大了

网友B:
光纤的成本最高啊

网友C:
要是有优缺点对比就好了

网友D:
涉及到了方方面面啊

网友E:
UTP设备是什么呢

网友F:
这个针对的是哪种通讯方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