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C103 CANFD接收数据错误

楼主(2022-02-08):
GD32C103 CANFD出现的奇怪问题。
正常发送8种帧(数据帧,扩展数据帧,远程帧,扩展远程帧,FD数据帧,FD扩展数据帧,FD可变速率数据帧,FD可变速率扩展数据帧)都正常。
接收数据,在关闭FD模式(FDEN=0)的情况下,接收非FD帧数据都正常。外部发送8字节AA
在打开FD模式(FDEN=1)的情况下,接收数据都是错误的数据。收到的数据不是8字节AA。
更奇怪的是,关闭FD模式时,FIFO接收数据区域RAM是不变的。打开FD模式是,FIFO接收区域RAM是随机乱跳的。

楼主:
进一步发现,FD模式打开时,数据按照4组一循环的顺序跳变。

网友A:
请仔细看手册CAN和CANFD使用的寄存器并不是相同的,由于CANFD需要传输最大64个字节,其使用了一个寄存器组。

网友B:
那个过滤id的怎么设置来着?

网友C:
FD模式具体指什么呢

网友D:
可以人为指定顺序吗

网友E:
这种跳变有规律可循吗

网友F:
可以进行重新排列吗

网友G:
我在淘宝上看一家卖GD的CANFD评估板的,他说GD的CANFD方案对采样点要求特别高,你试试是不是这个的问题

@小猪siyuan :收发都一样才行吧。USB不清楚
采样点设置多少啊,楼主的USB 能正常吗

网友H:
GD出带CANFD的芯片了吗?

网友I:
引用 网友H:
GD出带CANFD的芯片了吗?

出来了,就是GD32C103, 关键是能供货嘛?

网友J(2022-07-30):
楼主后来怎么解决的,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求教

网友J:
不知道楼主具体用的什么,我这的原因是因为使用JlinkV9进行仿真调试就会出现跳数的问题,拔下Jlink直接测试canfd通讯是正常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G:
我在淘宝上看一家卖GD的CANFD评估板的,他说GD的CANFD方案对采样点要求特别高,你试试是不是这个的问题 ...

还好吧!这个好像与谁家的产品关系不大,我用了几家的产品都差不多的。

网友K(2022-10-10):
楼主能提供一下GD32C103 CAN能通信的程序吗? 我用官方的例程改了通信都不行。

网友G:
引用 网友A:
还好吧!这个好像与谁家的产品关系不大,我用了几家的产品都差不多的。 ...

有可能其他细节方面忽略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I:
出来了,就是GD32C103, 关键是能供货嘛?

我们是GD的代理,供货没有问题哦!

网友M:
可以人为指定顺序

网友N:
引用 网友I:
出来了,就是GD32C103, 关键是能供货嘛?

现在不只是能供货了,价格还很香

网友O(2024-04-26):
此问题无解么?GDE508也是,仿真接收数据就乱,不仿真数据就正常

网友P:
FD模式下数据域是可变波特率,看一下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Q(2024-06-30):
检查接收滤波器的配置是否正确,以确保正确接收 CAN FD 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