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充电器是直接给手机里的电池充电的吗?

楼主(2022-02-08):
突然发现了一个问题:
我们的手机充电器输出都是 5V,而手机电池上写着:最大电压 4.4V
难道充电器和电池之间还有个降压吗?

网友A:
充电管理电路是必不可少的,要不然充电还不无限制了。

网友:
手机里面肯定要有充电管理呀

网友B:
中间有控制电路呢。这个你放心,当然是给电池充电啊

网友C:
充电器不是和电池直连的,4.4是电池本身的最大电压

网友D:
充电器当然是直接给电池充电的设备,问题是楼主说的“充电器”实为“电源适配器”,这是跟充电器完全不同的设备。现在的手机没有配充电器的,都是电源适配器,仅起到供给电源的作用,电池充电电路在手机内部。手机配充电器的仅见于“大哥大”时代,从GSM功能机时代起原厂就都不再配充电器了,全部改成电源适配器,仅有非原厂的万用充电器存在。当手机电池不可拆卸后,手机电池充电器也自然从市场上消失了。
将“电源适配器”误用成“充电器”是社会上非专业人员普遍犯的错误,毕竟早年手机确实是配充电器的,习惯使然,但作为电子工程师或电子爱好者不该犯此错误。

网友E:
楼主,我的手机是9V充电的,电池还是充满4.2V,压降这么大,怎么办?4.8V的压降不是白白损耗掉了?手机厂家很弱智。

或者,你这是故意在说“反话”?
看6楼帖……

网友F:
首先充电肯定是给电池充的,
其次,正规的充电是有充电管理电路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楼主,我的手机是9V充电的,电池还是充满4.2V,压降这么大,怎么办?4.8V的压降不是白白损耗掉了?手机厂家 ...

现在的都是快充,由于USB口最大电流的限制,5v电压已经不能满足块充的需要,所以才有了qc3.0这些快充协议,就是直接给手机5-20V的电压,再由手机里的快充芯片采用同步高频开关降压,转换成电池电压,电流甚至超过10a,效率超过95%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