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应用] 以前好好的,突然Jet51A无法烧录了

楼主(2022-02-08):
更新到这样:

    点击下载后,出现:

    有时还会这样:

        用ProWriter软件,也出问题了:

     在点击  自动烧录时,似乎会断开USB,然后再自动连上USB的现象。
     反正无法烧录了,搞了一下午,无法解决。心碎~~

网友A:
是不是驱动安装的有问题,还有就是win10是不是不支持?

网友B:
有米有芯片发热的现象啊

楼主:
发给淘宝返修了, 说是芯片坏了

网友C:
重新安装系统了?

网友D:
那就是时序 有问题啊

网友E:
产生灌电流了吗

网友F:
烧写器坏了吧

网友G:
重新上电试试看

楼主:
是烧写器 ,里面的32位芯片坏了 结贴吧~

网友H:
烧写器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