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感器隔离电压电流采样电路问题

楼主(2022-02-08):
下图是我目前使用的电流型电压互感器的交流电压采样电路,这个电路目前测试有一个问题就是四颗整流二极管的管压降和反向漏电流会随温度变化,且Vf随温度变化是非线性的,不同二极管也有差异,导致采样出的电压值精度很差。这是代坛友咨询,先谢啦。

上图搜到的这种互感器的电压采样电路,但是有一点我不明白为什么互感一端直接接地了,这样采样出来负半周波形不是就被丢弃了吗?
这张图是互感器后接电路。

网友A:
哪有什么电流型电压互感器,电压互感器就是电压互感器,并在待测电源两端,而电流互感器是串在负载回路里的。

网友A:
关于下图,那是桥式整流,不存在什么丢负半周的问题。电压互感器就是一微功率的电源变压器,次级出来经整流(全波还是桥式看互感器次级结构)后送后级电路。

收到坛友的讲解,我再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哪有什么电流型电压互感器,电压互感器就是电压互感器,并在待测电源两端,而电流互感器是串在负载回路里的 ...

不知道你是否实际用过?
用于电压测量的互感器,通常是2mA:2mA的电流互感器,能直接并在电压上?要串联电阻的,比如测220V我串联120K~150K的电阻。

你这种变通可不是电流用法,电流用法是串联在负载回路里的。

网友B:
楼主,用二极管整流的,一般是对精度要求不高的场合。
通常都是先用运放将电流转成电压,然后又2个常用方案:
1、接精密整流电路,测输出的直流电压。
2、电平移位后送ADC采样,计算有效值。如果是电压、电流同时采样,则可以计算电压有效值、电流有效值、有功功率、无功功率、功率因数。
我一般使用方案2,简单可靠。

多谢坛友分享经验,如果方便可以提供一份原理图吗?

网友C:
一般我们用互感器的场合都是交流50Hz,可以不用整流,直接电平移位然后进运放放大就可以了,
运放的带宽增益积和压摆率处理50Hz还是足够的。
后级再加精密整流或者直接进ADC都是可以的。
单片机处理50Hz的信号也是足够富裕,这样的话还能处理真有效值,而不是平均值。

可以分享一份原理图吗?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哪有什么电流型电压互感器,电压互感器就是电压互感器,并在待测电源两端,而电流互感器是串在负载回路里的 ...

电流型电压互感器这个叫法也没错,常用的电压互感器也是用的这种,将输入电压转换成电流,如常用的2mA:2mA电流型电压互感器。本质上电压互感器也是电流互感器。

不能同意这种不规范的称法,电流型和电压型决定了不同的接法。你把电流互感器按电压互感器接,那电流互感器就是电压互感器,根本不是什么电流型电压互感器。两种互感器都是变压器结构,只是变比和阻抗不同,本来的接法则截然不同。电流型必然是串联在负载回路里的。

网友E:
自己搜下二极管精密整流

如果是运放的话,何种型号的运放可供选择?还有供电采用单电压还是双电压?谢谢。
是采用运放构成的那种电路结构形式吗?

网友E:
参考

收到,对于运放型号能结合要求推荐一下吗,谢谢。

网友A:
楼主要电路,去网上搜搜电力监测仪表的电路,都是典型的电压互感器、电流互感器+运放+ADC的结构,找个实物参考一下也不是难事。

好的,谢谢赐教。

网友D:
@chunyang
(1)关于接法:电流互感器串联在负载回路中没错,电压互感器并联在负载两端也没错。
(2)关于电压互感器和电流互感器的界定:
两种互感器本质上都是变压器结构,你也说了;
电流互感器目前行业的界定:一般是大电流变小电流,比如输入几A、几十A、上百A,输出为mA级别。
电压互感器目前行业内有2中分类:一种是传统意义上的电压互感器,即输入高电压、输出低压电,输入和输出都是电压信号;另一种就是所谓的电流型电压互感器,本质上也是电流互感器,只是输入输出额定电流值很小,一般是mA:mA级别,这类电流互感器用于测量电压信号,所以归类也和电压互感器放在了一起。电流型电压互感器输入端也是并联在电压上,通过串联限流电阻,将需要测量的电压信号转换为电流信号;

那么怎么称呼才对呢?应为“电流输出型电压互感器”,电流输出型和电流型的概念不是一回事,不能省略“输出”二字。
都说了,不能同意这种说法,在语言和概念上属于误用,有人这么用不等于这么用就是对的。当然,市场上这种情况并不罕见,最常见的就是“晶振”的普遍误用,性质相同。
一起学习了,多谢坛友赐教。

网友B:
引用 网友D:
@chunyang :
(1)关于接法:电流互感器串联在负载回路中没错,电压互感器并联在负载两端也没错。
(2)关 ...

嗯,很详细,近30年来,我一直都是这样用的,电压用的都是2mA:2mA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