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E230是否支持ARM CompilerV5版本

楼主(2022-02-09):
GD32E230在Keil环境下编译是否支持ARM CompilerV5版本,现在是使用的6.16版本但是函数跳转功能经常失效,全英文目录,好像是6以上的版本都会有这个毛病

楼主:
但是我的选项里面没有V5的选项在里面,其他型号芯片是有的,是不是这款芯片不支持呢?

网友A:
貌似不支持…………我好像没遇到你说的函数跳转失效的问题

网友B:
我的正常,没有出现楼主的现象,V5编译会出现一堆错误,理论上是支持的,不过要改编译错误估计得多不少心思

网友C:
应该是你的芯片不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不支持…………我好像没遇到你说的函数跳转失效的问题

我和我同事2个人目前都是遇到这样的问题,但是最奇怪的是我家里面的电脑情况有所改善,keil版本都是5.35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正常,没有出现楼主的现象,V5编译会出现一堆错误,理论上是支持的,不过要改编译错误估计得多不少心思 ...

请问你keil版本是多少呢

网友D:
支持ARM CompilerV5版本

网友E:
应该是支持的吧

网友F:
V5的选项没有新版本吗

网友G:
我的软件里面有这个选型的。

网友H:
你的软件版本号是多少?

网友I:
楼主是不是安装错了软件了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你keil版本是多少呢

MDK版本5.26.2.0
编译器版本:V5.06 update 7(build 750)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和我同事2个人目前都是遇到这样的问题,但是最奇怪的是我家里面的电脑情况有所改善,keil版本都是5.35 ...

keil:5.35
编译器:6.16

网友J:
专门用于编译的吗

网友K:
软件安装的不对吧

网友L:
应该是支持的啊

网友M:
是不是有点低了啊

网友N:
编译器的版本号需要稍微高一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