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2-09):
(无正文)

网友A:
5A的常见些;
XL4016E1是8A的峰值

网友B:
电流比较大,不好找,成本比较高
是不是需要做隔离?
非隔离你找找TI ADI的控制器

网友C:
8A的有内置mos的。  20A的只能用外置的了。

网友D:
100W都是模块了吧

网友E:
SC8001和SC8002,南芯的dcdc芯片可以看看,做项目的话我这边还有代理可以帮忙分析调试的哟

网友F:
一个便宜的8脚电源控制IC+MOSFET,轻松做到20A的输出电流。

网友G:
用UC3842搞个反激电路,见过类似电路。

网友H:
芯片达不到这个级别吧?光散热都不好处理。

网友I:
这个电流肯定不能选用集成MOS的芯片了,如果用mos外置芯片,电流跟你芯片没关系,关键是你怎么设计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电流肯定不能选用集成MOS的芯片了,如果用mos外置芯片,电流跟你芯片没关系,关键是你怎么设计电路 ...

有关的吧,控制器的门极驱动电流与mos管的QG有关,电流越大的mos对应QG值越大,需要的门极驱动电流也越大

网友I:
引用 楼主:
有关的吧,控制器的门极驱动电流与mos管的QG有关,电流越大的mos对应QG值越大,需要的门极驱动电流也越大 ...

你又不是升降压,加一级推动还是很容易解决的嘛,

网友I:
老兄找到合适的芯片没有

网友J:
LM5176,输出12V/6A,差一点点,看看能不能接受

网友K:
X86的主板  上的pmic  电流输出 都40A了,不过电压低点,找找凌特 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