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内部FLASH可以存储数据么

楼主(2022-02-09):
还是有存储数据要求的时候,需要外部存储芯片

网友A:
当然可以使用内部FLASH了,注意好程序占用大小就好,别冲突

网友B:
程序占用和flash最好要分开的,不分开是不行的。

网友C:
综合考虑存储数据的大小、频次、保存时间等因素

网友D:
那不是一下程序,你存的都没了?

网友E:
flash大的话搞最后一个扇区存,但是多少有点浪费

网友F:
可以存在FLASH中的

网友G:
一般32位单片机的内部FALSH是不支持字节操作的

网友H:
单片机里的flash都用于存放运行代码

网友I:
内部flash读取速度更快,而且不需要通过接口函数

网友J:
程序运行时只能做读取数据操作,不能写入。

网友K:
如何读取内部flash数据

网友L:
预留内部FLASH最后一块为自己用

网友M:
可以的,可以存储数据。

网友N(2022-12-11):
想问下,内部flash如何实现存储配置数据?意思是程序烧录时就把配置参数一同烧录好的那种,本人小白,求教大神

网友O:
可以啊,避开程序就行,程序一般从下走,存的时候存到中间位置或者更高位置就行了。

网友P(2023-02-07):
程序占用和flash最好要分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