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是不是现在有些mcu里带运放

楼主(2022-02-09):
看到有人说带运放的MCU,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那岂不是又省去了一部分电路设计?真的有这种片子么

网友A:
当真?
没用过,我用的比较常规~~

网友B:
有啊,32F358的就有带放大的,还可以输出。可以差分输入或单端,输出只能是单端输出

网友C:
楼主又孤陋寡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又孤陋寡闻了

没用到过这种

网友D:
是的,特别是国产的某些做模拟器件的厂商出的MCU一般都会有

网友E:
还真是第一次听说

网友F:
能提供一下具体型号吗

网友G:
也许这就是国产的优势所在

网友H:
这样能简化外设

网友I:
有木有实测数据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