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rnet/Custom路由配置——网络测试仪实操

楼主(2022-02-09):
一、测试说明以及功能原理
本文主要介绍Internet/Custom路由配置方法以及实验;
◆作用:可以通过此功能模拟注入不同百分比掩码的路由
◆特点:只针对路由协议(目前RIP协议不支持,因为RIP协议路由更新是不携带子网掩码的)
◆Internet路由:软件自定义的百分比数据
◆Custom路由:用户自定义的百分比数据
注:如果勾选了internet路由,在弹出的编辑框中进行了数据修改,系统会自动将类型变为custom
此文档列举了BGPOSPFv2两种协议的配置方法,其他如ISIS、OSPFv3协议配置方法类似此方法
二、测试拓扑
拓扑说明:
(1)测试仪两个端口和交换机的两个端口相连
(2)测试仪P2端口模拟主机,P1端口模拟主机和DUT建立OSPF/BGP协议,并注入internet/custom路由
三、测试思路
(1)按照拓扑搭建测试环境
(2)测试仪上P2端口分别模拟OSPFBGP并注入路由,P1端口模拟主机
(3)启动所有协议
(4)配置P1和P2注入路由之间的绑定流量,发送流量验证连通是否正常
四、测试步骤1测试仪配置Interface接口
(1)点击端口下的“接口”按钮
(2)点开左上角的的“添加接口”选择界面,选择需要添加的接口类型
(3)此处选择添加”IPV4接口
2配置BGP协议
(1)点击端口下的“2-3层协议按钮”;
(2)协议中选中“BGP“协议打开BGP的配置界面;
(3)然后点击“添加BGP”按钮,添加BGP会话;
(4)绑定接口名称
3配置OSPF协议
(1)点击端口下的“2-3层协议按钮”;
(2)协议中选中“OSPF“协议打开BGP的配置界面;
(3)然后点击“添加OSPF”按钮,添加OSPF会话;
(4)绑定接口名称
4BGP协议internet/custom路由配置
(1)在开始界面,选择“配置向导”→‘’路由协议“→“BGP路由向导“,打开BGP的路由配置向导界面
(2)选择需要注入路由的协议名称,然后配置相应的路由,在前缀分布类型处打开选择项,选择internet或者custom
(3)选择internet或者custom后点击后面的”…”, 选择internet弹出的就是软件自定义的数据,如果修改了就是custom类型
(4)此处注入4条路由,16位掩码、24位掩码、30位掩码32位掩码各一条
5OSPF协议internet/custom路由配置
(1)在开始主界面选择配置向导,找到路由协议”→“OSPFv2 LSA向导“打开配置界面
(2)OSPF的三种路由类型都支持此功能,选择custom类型,打开编辑框
(3)可以看到默认全是0,可以自己填写值;并且编辑器中的数据可以导出,在外面进行编辑好了之后再导入
(4)此处注入4条路由,16位掩码、24位掩码、30位掩码、32位掩码各一条
6启动所有协议,在DUT上查看路由学习是否正常
(1)启动所有协议
(2)DUT上查看路由学习正常

7配置两条绑定流量,并发送流量验证
(1)配置两条流量,分别对应BGPOSPF,然后配置基于流调速,每条流量每秒发1000帧,发送10秒
(2)发送所有流量,查看发现收发都是10000个报文,没有丢包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