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积分初探

楼主(2022-02-09):
大家知道,微积分的重要性,从今天开始,我们将一起探索一下微积分世界
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同时亦是对自己的一种提升
欢迎大家批评指教

楼主:
声明:本楼受众乃小学以上文化之人,鄙人初中文化,在受众之内

楼主:
“微可微,无穷微;积可积,无穷积”
啥意思,就是说小可以在小,大可以在大。
有穷尽吗
不知道
一根一米长的棍子,从中间对折,然后在对折,在对折。。。。。有穷尽吗
有没有穷尽,鄙人不知,但是微分的概念出来了
一张纸上面在叠一张纸,然后在叠一张纸,在叠一张。。。。。有穷尽吗
有没有穷尽,鄙人不知,但是很浪费纸。至少积分的概念出来了

网友A:
不知道你想表达什么意思,如果真要学微积分,请先把高等数学先认真学一遍,现在网络上大把视频资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想表达什么意思,如果真要学微积分,请先把高等数学先认真学一遍,现在网络上大把视频资源。 ...

非常感谢您的光临

楼主:
如果没有人对此楼感兴趣,吾将终止此楼建设,正如楼上君所言,现在网络上有大把的视频资源,大家可以自己去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没有人对此楼感兴趣,吾将终止此楼建设,正如楼上君所言,现在网络上有大把的视频资源,大家可以自己去 ...

我想听听楼主的高见

网友C:
是研究数学方面还是电路层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想听听楼主的高见

谢谢您的光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研究数学方面还是电路层面?

谢谢您的光临

楼主:
本人先声明一下:为了学习的方便,请有条件的朋友准备好MATLAB和Multisim软件

楼主:
今日鄙人的脑力已尽,需吃二蛋补之,就到这里,就到这里吧

网友D:
前段时间把高等数学又复习了一遍

网友E:
一个字,稳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的光临捧场,鄙人就不一 一答谢了
我们所学的微积分是侧重于实际的,数学是一种工具,是一种语言,如通常的语言,文字一样,只是它的表达方式是一些符号的组合而已。
数学所要表述的是事物的规律性,然对于大多数事物,用数学是无法表述的,因为通常的数学是精确的,而客观规律更复杂。

楼主:
众所周知,电容器和电感器是储能元件,它们的VAR是微积分的关系,何为VAR,就是电压与电流的关系
又如,脉冲信号与其频谱之间是积分关系
在电磁场中,微积分无处不在

楼主:
本人通常不备课,因为鄙人不是老师,鄙人仅是由经验做一些随机的表述,错误难免,仅供参考

楼主:
因为本人的硬盘不太听话,经常打嗝,所以如有中断,还请大家见谅

楼主:
如上图之RC电路,鄙人要表述的是其电容器所显现的积分性
当然,鄙人还会扯些别的,通常是想起啥就说啥
当然,上图是理想的,现实中不存在的,但是用于表述基本概念还是可以的

楼主:
首先大家要对电容器有一个基本的认知
传导电流是由导体中的自由电子,在宏观电场力作用下形成的宏观电流
在电容器中,传导电流是与宏观电量相对应的,传导电流产生了宏观净电量分布,因而产生了电场分布,即电场能量分布
因此说电容器是一种储能的元件。
电容器的单位是F(法拉),F=C*V*-1(库仑每伏特),库仑是电量的单位。伏特是电压的单位,V=J*C^-1(焦耳每库仑)
电容器储存的电场能量为:0.5*C*V^2,单位是J(焦耳),此即电容器的电压与其存储的电场能量之关系
简单理解:电容器在电压一定时,其极板上分布有一定数量的净电荷,极板之间分布着由它们激发的电场

楼主:
此即电容器电流与电压之波形,它们之间相对于时间来说,是微积分的关系

楼主:
这是脉冲电压源的波形,可以看出其是一个有一定延迟的阶跃电压

楼主:
我们说一下上述RC电路的时间常数,等于:1000(ohm)*1e-6(F)=0.001(s)=1(ms),在大约经过5倍的时间常数后(5ms),电路的过渡过程结束,电流下降为0,电容电压上升至1V(等于电源电压)

楼主:
我们以上讲到,我们侧重说明电容器之积分性
对谁积分,对空气积分吗
当然是对电荷的积分,或者理解为电荷相对于时间的累积,咋累积的,当然是通过电流了

楼主:
这是电容器电压稳定时的示意图
该图告诉我们,电容器电压一定时,其极板上分布有等量异号的电荷,极板之间分布有电场
至于它们是怎样在极板上分布的,以及电场的具体情况,请大家自己去想象

楼主:
大家知道基本电荷e是一个电子所带的电量,所以呢其又称之为基本电量,在数值上它大约等于:1.602e-19(C),其中C(库伦)为电量的单位
我们在以上电路图中已知电容器的电容量为1(uF),其稳态的电压为1(V),那么此时电容器的极板上有多少净电呢
根据 F=C*V*-1,我们可以推出 C=F*V 。即在电压一定时,电容器存储的电量和其电容量成正比
我们可以算出这个时候它存储有 1(uC)=1e-6(C)的电量
即极板上分别存储有大约62422亿个基本电量,或者可以理解为在正极板上分布有62422亿个正电子,在负极板上分布有62422亿个负电子。

楼主:
1微法的电容量并不算太大,但是当其电压为1V时,其极板上却聚集了数以万亿计的电荷,你考虑到它们的感受了吗其实它们想拥抱在一起,无奈被中间的介质隔离。然终有一日,它们还是会拥抱在一起的。
为啥
因为它们本来就是在一起的,是被电源力分离的
为啥
因为人们需要它们分离,然后在结合在一起,以便为人类服务

楼主:
以上波形是在上述电路中,电容器所存储的电量(C)与时间的关系
用语言描述就是:电容器存储的电量等于通过其的电流对时间之积分
matlab语句:cumsum(ic(2:n).*diff(t))

楼主:
这里需要明确的是,时间的单位是秒(s),电流的单位是安培(A),安培=库伦每秒(A=C*s^-1)
电流乘以时间:A*s=C*s^-1*s=C;C是电量的单位库伦
电流是因,产生的电量是果,电量是电流对时间的累积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里需要明确的是,时间的单位是秒(s),电流的单位是安培(A),安培=库伦每秒(A=C*s^-1)
电流 ...

在看呢,潜水出来冒个泡

楼主:
这是电容器电压的波形,显而易见,其是与电容器存储的电量相对应的,即 电容器的电压等于电容器存储的电量除以电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F:
在看呢,潜水出来冒个泡

感谢光临

楼主:
今天鄙人脑力已尽,需吃二蛋补之,就到这里,就打这里吧

楼主:
看来鄙人还需搞的更简单些,便于理解才好

楼主:
此乃何物,水桶也;所装何物,水也
我们不妨把电容器比喻成一个水桶,电容器里装的电荷比喻成水
打开水龙头,开始给水桶里注入水,类似于开关闭合,开始给电容器充电,前者对应于水流,后者对应于电流
水桶里的水随着时间增多,水位也随之升高;对应于电容器的电荷随时间增多,电压亦随之上升
水桶里的水的多少,相对于时间来说,是一种积分的关系,即水是相对于时间的累积;电容器里的电量(电荷数量)也是相对于时间的累积,此即积分也

网友F:
引用 楼主:
此乃何物,水桶也;所装何物,水也
我们不妨把电容器比喻成一个水桶,电容器里装的电荷比喻成水{ ...

道德经曰过:
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
微积分这座围墙围出来的是什么空间呢?

楼主:
今骑电动车上街,下雪,路滑,遇路口,吾拐弯,突然距我后5米处一骑电动车之老汉滑倒
老汉被电动车压住脚亦,我即打车观望,老汉言,快来扶吾之
吾即上前几步,将车抬起,把老汉扶起之。又路过一妇人言:“小心讹你”
吾不禁心里一紧,想到了吾怀里仅有之5元钱
然老汉并无大碍,嘴里嘟囔了几句,自顾骑车去之。吾不禁庆幸,吾之5元钱保住了

楼主:
回叶春勇君:
君实乃好文才,除了“微积分这座围墙围出来的是什么空间呢?
”这句话我能明白以外,君所言之古文部分,我基本看不懂
看来,我是“猪鼻子里插大葱,装象”是定了的

楼主:
要说这“空间”,鄙人认为其实乃“不空”也
且不说,这空间里有空气,这空间里至少还存在着乱七八糟的电磁场,这其中既有近区之感应场,亦有不知从何处而来之电磁波
若不信,可在平时打开一个短波收音机收听之,结果将是杂乱无章的噪声。遇到停电时,在收一下,则可以收到很多台。由此可见,空间亦被电磁污染亦
又如某个蓄电池充电器,只要将其开启对蓄电池充电,则附近的电脑将无法使用
测量了一下其电流波形,吾大惊,此实乃一个“噪声发生器”也

楼主:
微积分之所以重要,鄙人认为,在电学中,无论是“路”还是“场”都涉及微积分。可以这么说,不懂微积分,深入电学将寸步难行所以大家在学校一定要好好学习微积分,不要认为没有啥用
如鄙人此类,亦只能帮助你稍微认识一下而已

楼主:
今日鄙人脑力已尽,需二蛋补之,就到这里,就到这里吧

楼主:
大家且莫要急躁
鄙人实乃一个拾荒之人也,闲暇之余,方有时间到此一游
一日不拾荒,则一日没有饭吃

楼主:
今天,我给大家出道题:
把一块磁铁用细线吊起来,然后让其自由的摆动,请问它会辐射电磁波吗
当然,此磁铁是永磁铁,不是电磁铁哈

楼主:
今日鄙人拾荒暂时得闲,特来此地与众兄弟共叙电磁之事
吾观之二姨众,与吾相似低学历,**坎坷者甚多,心中难免有些凄凉
当今倡导科技兴国,提高国民科技素质。吾等之辈,应积极响应,莫要沉沦,莫要自卑,莫要自弃
要从当下开始,奋发努力,为家承当,为国分忧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

楼主:
说的太好了,呱唧呱唧

楼主:
此乃何物,磁铁也

楼主:
此乃何物,地球也,也是一块大磁铁

楼主:
此乃何物,线圈也
对其通以电流,其也相当于一块磁铁
当然,要对其通以直流电流

楼主:
本楼主声明:本楼部分图片源自网络,感恩

楼主:
此乃鄙人自制的一端用细绳子悬挂起来的磁铁
鄙人称之为“磁忽悠”
因为,当你把它抬高一些后,在松手放开,它就会左右摇摆,振荡起来

楼主:
引用 楼主:
今天,我给大家出道题:
把一块磁铁用细线吊起来,然后让其自由的摆动,请问它会辐射电磁波吗[em:2: ...

这个问题我们让“磁忽悠”来回答吧

楼主:
其实这个问题很简单
当一块磁铁静止不动时,其周围的磁场也是相对静止的
当你用手把它抬高一些时,其实是赋予了它一定的势能
当你松手后,磁铁自由振荡了起来,其具有固有的振荡频率
随着时间的延续,磁铁的振荡幅度会逐渐减弱,最后趋于静止,即回到开始的静止状态
磁铁左右摇摆的时候,其周围的磁场也是随之变化的。将会产生“旋电场”,因此必然会辐射电磁波
只不过,因为磁场的变化很慢,因此辐射能量很弱,其波长很长,假设其振荡频率为1赫兹(每秒钟振荡一次),那么其波长将近30万公里,差不多快到月球了电磁波的波速在空气中略小于光速,其大约为每秒种30万公里
波长等于波速除以频率
长度的单位是米(m)
频率的单位是赫兹(Hz),赫兹等于秒分之一,即Hz=s^-1,此即频率与时间之关系,即频率与时间互为倒数[em:2:]
振荡频率可以理解为每秒钟完成全振动的次数,或者理解为每秒钟振动了多少次[em:2:]

楼主:
当磁铁做机械振荡的时候,在底下放一个检流线圈,由于通过其的磁场是变化的,因此将在线圈中产生感应电流。此感应电流即“旋电场”——变化的磁场产生的
无论你是否放置检流线圈,旋电场都是客观存在的,旋电场与变化的磁场同在
在电路中除非是绝对不变化的直流电流(实际上不存在),否则都会激发电磁波

楼主: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不愧是诗仙

楼主:
鄙人今日脑力已尽,需吃二蛋补之,就到这里,就到这里吧

楼主:
大家好,年已经过去了,鄙人亦要动身去远方拾荒了
唯有送去对大家之祝福
一句话互相勉励:自知知自

楼主:
此楼已终结,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