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能用 DB9 实现热插拔吗?

楼主(2022-02-09):
热插拔的关键是先接地线。如果把地线接到 DB9 的金属外壳上,是不是就可以了?插在一起时,红线所示的金属外壳先接触。如果要更保险,可以把公头的针磨短点。强调两点:
1、只是借用 DB9 这个头,并不是做 RS232。
2、热插拔 还需要在电路、软件上做很多工作,本帖只讨论电气连接的问题。

网友A:
可以把4个角的引脚都作为接地,这样插入时地线应该会先接上?

网友B:
不可以,改造后就不能叫做DB9了,而且也不能保证可靠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可以,改造后就不能叫做DB9了,而且也不能保证可靠性。

叫什么无所谓。
为什么不能保证可靠性呢?
再说市面上也没有先接地线的连接器啊!不用这个,还有什么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叫什么无所谓。
为什么不能保证可靠性呢?
再说市面上也没有先接地线的连接器啊!不用这个,还有什么呢? ...

DB9你再改造也不能保证接触次序的绝对可靠,而且即使先接了地,也不是实现热插拔的充分条件。

网友C:
能热插拔的,不要求先接哪根线,都可以。

网友D:
DB9作为RS232使用时(通常也是),我们基本没有不把它当成非热插拔设备(你有在插拔DB9线的时候,关机?)。实际都是随意插拔的。楼主这是在搞啥子?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叫什么无所谓。
为什么不能保证可靠性呢?
再说市面上也没有先接地线的连接器啊!不用这个,还有什么呢? ...

市面上有很多先接触地线的连接器,只是你不知道而已。
像最简单的,我们用的3孔电源插头,三个插片就是不等长的,地线插片最长,
虽然有时候并不是100%能最先接触(比如不符合标准的插座和插头),但是热拔插必须要有这种设计。

另外,USB接口,四个接触片也是不等长的,电源和地线最长。
还有,我们用的TF卡,也支持热拔插,几个接触点也是不等长的。

你可以抬杠,说只靠这一点点差异,无法保证先接触,这个不跟你争,谁也没法保证100%,也许只能是99.99%, 再说东西还有坏的时候呢。
但是如果你没有这种设计,那是绝对不允许热拔插,
至少,设备不能宣称支持热拔插功能。
当然,前面chunyang说了,先接触地线也不是热拔插的充分条件,也还要在其他方面做好措施才能安全的实现热拔插。

网友E:
引用 网友D:
DB9作为RS232使用时(通常也是),我们基本没有不把它当成非热插拔设备(你有在插拔DB9线的时候,关机?)。 ...

这么多年,我带电拔插DB9(RS232)大约几百次,记得只烧过几次主板。
你觉得这个结果的概率能接受吗?

我还没试过因为热插拔DB9导致烧主板。可能是现在直接使用电脑的DB9的机会不多,都是使用USB转的虚拟串口盒子的DB9。以前出问题的主要不是热插拔问题,而是一不小心导致线路共地,以及浮电冲击导致短路和端口损坏。我认为DB9本身热插拔应该不至于出问题,但是其他情况有可能导致接口损坏(比如静电、高压电势)。这跟热插拔又不是一个事情了。

网友F:
热插拔除了电源的先后接触顺序外,还与你插拔瞬间对系统和单板本身的电源和信号影响有关,只有这些在你设计上考虑到才能叫热插拔。

网友G:
插头座多,用上就知道贵有贵的好处。嫌麻烦就自己设计个机械结构,代替一下。

网友H:
人家有专用的热插播控制芯片,和连接器没有什么关系。

网友I:
热拔插,连接器不重要
关键是电源信号是否支持,是否外加保护器件 以实现热拔插功能

网友G:
楼上,人家是自己设计电路,不是买。

网友J:
引用 网友E:
这么多年,我带电拔插DB9(RS232)大约几百次,记得只烧过几次主板。
你觉得这个结果的概率能接受吗?
...

烧的是PC主机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DB9你再改造也不能保证接触次序的绝对可靠,而且即使先接了地,也不是实现热插拔的充分条件。 ...

我这里说的只是先保证电气层,至于上面软件什么的肯定有更多工作。

其实,你只要想想,为什么市场上的热插拔接口都那么复杂?
那你去看看USB Type C、ESATA等接口,但你把热插拔想象的太过简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市面上有很多先接触地线的连接器,只是你不知道而已。
像最简单的,我们用的3孔电源插头,三个插片就是不 ...

本帖只想解决连接器问题。你说的这些插头,最多也就是 USB 的4个脚,再多的没了。
DB9 有9个脚,比USB 多多了。
请问有别的 引脚数量类似、先通地线 的连接器吗?假如有,我也不想用 DB9 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DB9作为RS232使用时(通常也是),我们基本没有不把它当成非热插拔设备(你有在插拔DB9线的时候,关机?)。 ...

我只是借用 DB9 这个头,并不是做 RS 232 啊!

网友A:
云搜索了一下:

sata连接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云搜索了一下:

搜了一下,也不贵。但这个的脚也太多了。我那个设计里,连地线只有 6 路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