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PT100精度能到多少

楼主:
单个测量精度
和批量一致性

楼主(2022-02-10):
就我自己用PT100?

网友A:
用过PT1000好像是,这个分等级的,有0.1,有0.3,有0.5,有0.01,看图,基本最差也是0.1

网友B:
PT1000因为阻值大,所以较PT100抗干扰能力大幅提高

网友C:
温度传感器精度比有ds18b20还高的吗

网友D:
PT100热电阻知道阻值如何计算温度?

网友E:
PT500的精度与pt100的相同吗

网友F:
Pt100在0摄氏度的时候他的阻值为100欧姆,而PT100在0摄氏度的时候他的阻值为1000欧姆。

网友G:
pt100分A和B两个级别;测量范围:-200℃~+850 A级 精度为(0.15+0.002)摄氏度;B级 精度为(0.30+0.005)

网友H:
PT100精度能到0.1

网友I:
铂电阻测量精度0.1℃

网友J:
精度为(0.15+0.002*|t|)

网友K:
pt100温度高精度测量怎么处理

网友L:
PT100精度能达到0.5%,这个精度能满足大部分场合的需要

网友M:
PT100的精度要根据芯片来的,进口的芯片精度高的可以达到0.02

网友N:
PT100温度传感器哪家的好

网友O:
有高精度的,你可以看看

网友P:
这个不太清楚,你看看数据手册呗,手册有写的

网友Q:
PT100好像用着还行,1%的精度得有了吧

网友R:
这个精度要高的话,我觉得还是不能用PT100

网友S:
问问PT100的厂家,正常精度都能达到1%

网友T:
估计在1%左右吧,我记得这传感器的精度很高的

网友U:
精度可以的,一般正常来说都可以用的

网友V:
数据手册上没有相关说明吗

网友Q:
你只要从一个厂家进购的,一般一致性就可以了

网友W:
没具体了解过,但是我觉得精度不是很高,你要用高精度的话,用它不合适

网友X:
好像还行,精度还不错呢

网友Y:
应该是有不同的精度等级

网友Z:
取决于买的是什么精度的

网友AA:
一般都能达到这个精度

网友AB:
可以买到更高精度的呢

网友AC:
楼主的需求是多少呢

网友AD:
有精度很高的  价格也比较贵一点